活不是很复杂,可是被一圈孔难住了

楼主(2015-04-13):
最近新接了一个产品,
活倒不是很复杂,
但是这个产品上的。
以前还真没接触过此类孔。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貌似没看到有难度的孔

网友:
恩 机械手上面配件?

网友:
五组三等分?对吗?

网友:
没看出来,这些孔难在哪?

网友:
90度的平基螺丝孔,好像没有难度呀

网友:
就是锥度平头螺丝的沉孔而已,有什么难度?用90度倒角钻用铣床加回转盘就搞定了,买不到合适的倒角钻,自己拿把钻头或铣刀上机床磨都磨出来了

网友:
嘿嘿 O(∩_∩)O~没看到难点

网友:
找不到难点。

网友:
这都有难点,还会有那么多人玩机械吗?

网友:
很常规的一个机加工件,人家标注的很明确,12个均分+3个均分,很普通的了。。。。

网友:
不难哦!又以没有什么高精度。

网友:
直径110的那个孔是放轴承吧?直径111是B卡环吧?  这样的零件看不出来要怎么锁,加工沉孔 很难理解要做什么?
  那个沉孔可以拿大一点的钻头直接倒角就好了。

网友:
难度在什么地方?

网友:
普通的加工件,难度在哪?

网友:
这种设计倒是新鲜,

网友:
楼主这个没什么难度啊。可以设计一把带阶梯的刀具啊。钻孔和孔口一步完成。

网友(2015-05-15):
找不出难点

网友:
说实话孔不是太难,,但整个零件做好倒也不容易,

网友:
想要方便就用数控铣…或电脑啰一下子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