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会使用Visual basic 6.0的大神进

楼主(2015-04-13):
最近在使用Visual basic 6.0   但在窗体上绘制号控件后运行时出现如下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少打个字母。

网友A:
将Label1改成form1.label1试试

网友:
按钮1的事件,label1.visible=true,按钮2的事件,label1.vsile=flase

你少打一个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Label1改成form1.label1试试

感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