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铁质的杆和一个塑料帽固定在一起

楼主(2015-04-13):
我想把一个铁质的杆和一个塑料帽牢固的固定在一起,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
再做个零件卡在塑料件的四方上可以吗

楼主:
要求连接之后,浑然一体!  不能有任何况动

网友:
看你有什么工具咯。简单点就在铁上敲点眼出来,然后灌AB胶进去

网友(点评):
我买的胶水固话效果不是很好,粘不住

网友(点评):
胶水买不好怪我咯

网友:
数量有多少?做什么用的?有很多办法的

网友:
超声波焊接

网友:
不考虑连接强度 方法很多
超声波 涂胶 紧配强啤

网友:
联接之后,受力吗?

网友:
铁粗糙些,然后用AB胶粘

网友:
注塑前放进去,也可以热孔做的小点插进去 加热也行

网友:
加热后在冷却,用塑料包住铁件,类似超声波焊接,
或者用自攻螺钉或者串销

网友:
一起注塑。

网友:
钻孔,用螺栓螺母固定

网友:
金属修补胶,很厉害的,粘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