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怎么正常退出CNC?

楼主(2015-04-13):
FANUC系统,怎么正常退出CNC?

网友:
按急停,面板关机键,后面的电源开关。

网友(点评):
不是回原位?关机,关总电源?为什么要急停

网友(点评):
难道想在左下角开始按钮点关机吗?

网友A:
面板程序停止运行,就可以断电,急停按不按都一样,反正开机后也都要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程序停止运行,就可以断电,急停按不按都一样,反正开机后也都要复位的

这不是”异常关机”吗?

网友(2015-06-24):
緊急停止>
紅色關機鈕>
後方的總電源開關!

以上~~~

网友:
必须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