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螺钉要检测哪些项目?

楼主(2015-04-13):
RT,除了外观、尺寸和通止规(包括螺纹角度)。

下面这些检测项目够吗?

1)成分分析
2)金相分析
3)硬度测试
4)失效分析
5)镀层分析
6)腐蚀测试
7)抗拉强度测试
8)冲击测试、

不够的话,还需要哪些测试?

有请各位大侠
@2266998@zerowing

网友:
什么项目需要这么精细的检测,一般螺钉哦都是标准件

网友:
一般企业会有相应的检验指导书,品质部会有相应的螺钉检验指导书。你上面说的尺寸,包装,规格型号,标志,个体外观,硬度测试,腐蚀测试,冲击测试等等已经很详细了。
1、如果你是制定标准的,你首先要了解这个螺栓是干什么用的,然后搞清楚加工方法,是冷镦成型,还是挤压。对于冷镦成型,它的材料一般为低、中碳优质碳素,结构钢、优质合金结构钢,然后再来弄清楚零件材料的塑性,结合零件形状,尺寸精度,综合考虑如何避免产生缺陷,制定加工工艺过程。最后产品出来了,当时的一些特殊位置,容易发生缺陷的位置,还有你前面说的尺寸,装配,包装外观等等,你就可以制定检测项目了。
2、如果螺钉是挤压的法,方法也很多。如为轴向挤压法、径向挤压和镦挤法、轴向挤压又细分为正挤压,反挤压等等。还有适合生产大、中型螺母的分序挤压法,工艺过程包括:切断,压球,初成型、冲孔,精冲孔等过程,这也是生产冷挤螺母的典型生产过程。你把这个过程弄清楚。然后搞清楚那一块比较重要,容易产生缺陷,再制定检测项目。
3、社区的某位大虾说得很在理呀,玩东西,一定要玩全套,从最初的毛坯开始,加工过程,装配,最后的使用,你都要搞清楚,然后很多东西,你就清楚了。
如果楼主有兴趣讨论,可以把你们的螺栓型号,材料,加工方法,大概的说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接着往下一起交流下。

网友(点评):
小规格的螺钉切削成型的话(螺纹滚压成型)和冷镦成型的性能有什么区别呢?PS;我想做高强度的锁紧小螺钉 ,基本在M6以下。

网友(点评):
小螺钉没必要切削。一个是成本高,第二也不容易控制质量。一般直接用热处理钢丝冷墩,搓丝或者滚丝成型。然后再进热处理调整金相。切削的不稳定性太多。

网友A:
楼上,  很精密的螺杆用什么方法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  很精密的螺杆用什么方法加工?

车---研磨。。你确定不是造宇宙飞船吗。

网友:
个人观点,刀大说得挺全的。不过有些测试可能本身没有意义。比如硬度测试。有些测试不一定出现在一些尺寸的螺钉上,比如镀层。

大侠想做高强度,基本上就是玩材料了。这个是全套的。材料高强度的几个关键,杂质、晶粒度、板条马。玩通这些,才能谈高强度。

网友(点评):
大侠,切削质量不好是因为切削使晶粒断开造成强度不如冷镦件吗?

网友(点评):
锻造使纤维有序性,能增强零件强度,特别是过渡圆角等部分在锻造中形成表面预压和加工硬化,强度大幅提升。但并不是说切削质量不好。相对来说,能不去除材料成型的,一般不去除材料。

网友:
我是主要看他前期的材料怎么来的,比如冷镦材料,一定要看到怎么轧的,光看金相有时还不完全说明问题,制成品的检测,与你列的基本类似,但前期材料工艺,否定一切,工艺不行,就不考虑它后面的还能用了

网友(点评):
8爷,你的意思就是相比后期热处理的话前期材料工艺是重头?

网友(点评):
8爷的意思是要看晶向排列,微观应力以及内部缺陷?

网友:
是什么用途的?不能查国标吗?

网友(点评):
国内的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