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机构来驱动轴,结合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

楼主(2015-04-13):
需要设计一种机构,精度较高,需要实现直线运动护和旋转运动,上下的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之间没有联系,只需要旋转到一定位置后再上下运动

补充内容 (2015-4-14 09:13):
这是在视频中截下的一个图。主要的动作:圆盘转动至指定位置,下降到位,吸头吸取贴片元件,上升,旋转一定角度,到达指定位置,下降到位,吸头放下贴片元件,圆盘上升。如此动作,循环。圆盘尺寸:圆盘直径600mm...

补充内容 (2015-4-14 09:13):
图在   7    楼

网友A:
你好,我是做机械设计的,详细说说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做机械设计的,详细说说看呢。

能不能电缸配合电机然后在加个直线气缸

网友:
说详细点呗

网友C:
不给各动作和各零部件之间的参数关系,怎么知道该怎么玩儿?有没有万能的机构。。。除非,全部使用独立的动力源。

比如,多大的家伙?最大最小转动多少角度?升降行程多少?转动后回不回来?。。。

咳,条件说清楚了,说详细了,弄不好自己就明白该怎么玩儿了。

网友:
不明所以

楼主:
这是在视频中截下的一个图。主要的动作:圆盘转动至指定位置,下降到位,吸头吸取贴片元件,上升,旋转一定角度,到达指定位置,下降到位,吸头放下贴片元件,圆盘上升。如此动作,循环。圆盘尺寸:圆盘直径600mm,吸头数量:6~10个,初定升降行程范围为:100mm-200mm。圆盘是做单一方向的旋转运动,上下动作是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给各动作和各零部件之间的参数关系,怎么知道该怎么玩儿?有没有万能的机构。。。除非,全部使用独立的动 ...

说的太对了,条件参数不够,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电缸配合电机然后在加个直线气缸

不明觉厉,不是很懂

网友C:
转一点停一会儿的,你就找“精密凸轮分割器”先生买一个就行了吧?

升降,看看直升机旋翼是怎么练起来的,差不多就有感觉了吧。

再看看下面的视频,具体的设计方案差不多出来了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3D38%26typeid%3D38

网友:
凸轮分割器有上下运动以及旋转运动这两种运动

网友:
搞个花键轴,即可以回转又可以上下直线运动,再加个电机和气缸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楼上说得够明白了。自己整去吧

网友D:
说的不明白,让人无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一点停一会儿的,你就找“精密凸轮分割器”先生买一个就行了吧?

升降,看看直升机旋翼是怎么练起 ...

级别不够,看不了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看到视频吗?

网友(点评):
这得问鹰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明白,让人无法帮你

下面有补充,还不够明白?

网友E:
ATC凸轮机构搞定

网友:
看看大家意见 我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C凸轮机构搞定

找不到资料啊,发点给我呗:10069829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