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换成Q235可以么,最近生意不太好,老板要降低成本

楼主(2015-04-13):
最近生意不太好,老板要降低成本,把一部分16Mn的钢板换成Q235的。
我们是做冷渣机的,设备要求有一定的压力,1Mpa以内。
请问各位大侠,可以吗?

网友A:
冷轧机的?  衬板?

网友(点评):
另外建议楼主,学到东西赶快走人吧! 如果是冷轧机设备的话?

网友:
Q345换Q235,这是换软了啊

网友:
计算受力啊,不算受力就盲目换,我觉得是作死行为

网友(点评):
早死早好

网友:
不能,强度降低了

网友:
Q345还是有Q345的优点的,强度高。不能乱换的,换成Q235强度就降低了。换的话需要谨慎了。价钱也就多个不到一千块钱一吨。换了以后出问题代价就大了。

网友:
这种老板还跟它干什么?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的黑心资本家.

网友:
这就是国产,只求利润,不求性能。财迷的老板

网友:
换成木头好,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轧机的?  衬板?

不是冷轧机,是冷渣机,冷却炉渣用的。

网友:
16Mn和Q235在要求不高的可以换的

网友:
没问题,冷却炉渣怕什么。

网友:
这就是中国制造,只求利益最大化,不求性能卓越

网友:
是运动的部分吗?要是运动的部分就得不偿失了,强度降了,结构就得加厚

网友:
根据使用情况,没有安全隐患可以换的。

网友(2015-06-11):
最好不要换,现在锰板这么便宜,节约不了多少钱,还得损失掉安全,得不偿失。

网友:
得有理论依据,不能简单说行不行。计算计算吧。16Mn性能好些,都是低碳钢,可以焊接

网友(2015-09-21):
哎,这就是国产的东西,以点窥面  别的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