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减压阀怎么工作的,有啥作用?求解

楼主(2015-04-13):
(图片)

网友:
我只知道P是进气口,方框里的箭头↑表示气体流动方向,T表示气孔封闭不通,A两个是工作口。。。。。。。

网友:
看图是个单向溢流阀(调压阀),手动可调压力大小。控制流入手控阀中流体的压力大小。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溢流阀?溢流阀是装在什么位置的?

网友:
起调压稳压的作用

网友A:
三通减压阀。这里就是个减压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减压阀。这里就是个减压阀用。

单向阀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单向阀是回油的

网友B:
楼主确定这个是减压阀?

网友:
三通减压阀,就是那个单向阀的作用没看明白,稳态时应该没有作用,是不是在有压力冲击时也起到泄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定这个是减压阀?

感觉是双向溢流阀 ,那个单向阀没看明白

网友C:
这应该是个平衡阀,液控单向阀加顺序阀就是平衡阀,防止缸的活塞自由下落,使活塞运动平稳

网友D:
感觉图纸不对,大侠能不能贴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个平衡阀,液控单向阀加顺序阀就是平衡阀,防止缸的活塞自由下落,使活塞运动平稳

不是平衡阀!你见过这么画的平衡阀么?(我真没见过这样的平衡阀)是那位大神说的三通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图纸不对,大侠能不能贴全

图纸是不能全贴的!不要怀疑图纸!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减压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平衡阀!你见过这么画的平衡阀么?(我真没见过这样的平衡阀)是那位大神说的三通减压阀!

图纸可能不是咱国内的

网友:
楼上的大侠们又一些的回答感觉很偏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三通减压阀!也许大家没看懂的是那个单向阀的作用。这个可以和普通减压阀比较下,这个阀是有T口的。另外怀疑是溢流阀的朋友们,应该是对溢流阀的作用都没了解透彻。溢流阀的安装应该是距离执行元件最近,起安全稳压作用,同时,溢流阀有装在进油口的嘛?可以确定这个是减压阀的原因,就是它的安装位置是在主进油口,所以它是减压阀无疑。。。。。

网友:
溢流阀一般装两个位置,老兄说的是其中一种,还有就是安装在油泵出油口位置,为了控制整个油路中的压力。

网友(2016-12-17):
这哪里是个减压阀啊

网友:
是减压阀无疑,因为控制油是从阀的出口取的,只是这个单向阀没看懂,个人猜测可能是减压阀复位时起泄油作用或是安全保护作用。坐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