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活塞,放什么公差和光洁度好

楼主(2015-04-13):
做了一个活塞,内壁的为80mm,不知道到放什么公差和光洁度好,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或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是什么活塞呀?0.4

网友:
发动机活塞还是油缸活塞??

网友:
可能是自行车气筒活塞

网友:
活塞不需要光洁度高,一般1.6/3.2都可以,缸体的光洁度要求要高,0.4左右吧。

网友(点评):
谢了!可0.4的光洁度怎么加工 ?大侠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密封呢? 活塞杆密封还是活塞密封,两者价格就不一样了,活塞杆密封 只要把活塞杆磨下就好,成本低;活塞密封 内孔就要磨了,费用就高了

网友(点评):
两个都要做

网友(2015-06-22):
要求不高可以抛光就行,我的气缸筒及外圆都是抛光的。

网友:
内壁加工Ra0.4可以选择内圆磨

网友:
普通的用密封圈就行!
活塞头外径可以做到78.5-79mm,密封圈按80mm内径配,槽宽选密封圈宽度。市场上有很多型号的密封圈自己按性能要求选取!
光洁度要看要求了,普通的1.6就可以了!
要求越高光洁度也要越好!
汽配上用与内燃机的要求比较高,一般都是用活塞环,加工工艺也复杂

网友:
如果用在密封的话,尺寸要求比较严格,精确到一丝左右,光洁度花4标准就行。密封圈的材质也是关键。
如果不是密封件。尺寸和光洁度就比较普通。看用处何在,自己搞定就行。

网友:
内壁加工Ra0,4,怎么加工?为什么不把活塞表面粗糙度做小些,毕竟活塞表面比内圆表面好加工啊。

网友:
哪里用的活塞?不同的适用场合其技术要求也不一样,汽车发动机用的活塞外圆可不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