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梁铣削变形如何控制?

楼主(2015-04-13):
      如图所示宽230,高340,总长8000
     采用14mm板材焊接,铣削完成后壁厚大概9mm左右。
     绿色为加工余量
    红色为焊缝
     黄色为加工完毕工件。

       工件为来料加工,且未经过热处理
加工过程:一.粗铣留2mm余量
                   1.底面230朝下,借料找正,平均分配余量,尽量两侧铣削量一样
                   2.铣340侧面留2mm余量.(松开工件出现弯曲)
                   3.侧面朝下压平,铣底面,凸台面。
                   4.重新装夹,底面朝下,以侧面找正,因铣削后侧面弯曲,用顶丝顶直侧面铣另一侧面。
                 二.精加工

                     重复1234步

出现问题:铣削结束后弯曲严重,图纸允许变形量为1mm,实际情况有时变形达2mm以上。

除了进行退火去应力可以减小变形外,像是这种工件还有什么办法减小变形?

另附参考论文一篇,智商有限,表示看不太懂

补充内容 (2015-4-14 22:23):
图中有几处焊缝位置弄错了,正确图示在10#。

网友:
这么大的加工余量,不变形才怪,说不定加工完的比没加工的还要弯

网友:
加工的时候对应面加支撑,减少进刀量。
不过加工完校直会比较简单

网友:
精加工的时候不要用压板,四周用东西顶住,加工余量0.5mm,多走几遍
最后一次精加工前可以先放上半天,等待变形完成以后再加工

网友A:
焊缝都在里面,是怎么做到的?表示不理解

细长杆,别说加工了,放置一段时间都会弯,柔度很大,所以我觉得即使采用论文上的补偿加工,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冷校正就可以了吧,要那么高的直线度干嘛?哪个地方需要安装设备,再贴层板精加工嘛,还能节省成本。
缩小加工量才是正道。

网友(点评):
我也是纳闷,神才能在这内腔里焊接

网友(点评):
玻璃机械上的部件,出口货,要求比较严

网友:
这种情况为什么不用型材?

网友:
设计过类似这个长度的梁,上面安装的是直线导轨,但选的是矩形管,切削量比这个小多了,这么长的梁确实不太好保证直线度的,找家有相关加工经验的厂吧,装夹方式很重要

网友:
楼主用玉米刀铣的吗?如果是那样切削力太大了。。不如采用铣刀盘端面铣吧这样轴向切削力会小些工件也能以工作台为支撑。

网友:
中间的加强怎么焊接的?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缝都在里面,是怎么做到的?表示不理解

细长杆,别说加工了,放置一段时间都会弯,柔度很大,所以我觉 ...

开始的图示弄错了,有四处焊缝是在外面的。。。

网友:
自然状况下都会弯的

网友:
这样的加工余量,焊接后也没有去应力退火,

网友:
首先,要找到变形的来源,是焊接造成的还是机加工引起的.
楼主提到没有经过热处理,我理解意思就是焊接后也没做任何的热处理,所以焊接难脱干系的.

网友(点评):
是的,焊接后没做任何的热处理。加工变形比较严重

网友:
加上一步整形,不知可行否?

网友:
不会,感觉细长件不好控制

网友:
工件多大?

网友:
1.设计人员不考虑加工工艺
2.焊接后的工件需要加工的,先退火去除应力
3.加工中发热,及所产生的加工变形是在所难免的
4.在保证平行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好以后人工校直,以保证平面度

网友:
类似箱式梁,从设计上动动脑筋,腹板肋板开天窗

角上二块先去余量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