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案例

楼主(2015-04-14):
这是一个我以前公司失败的案例,拿来大家来诊断,来对症看病,共同提高。

客户要解决的问题:一种汽车轮胎橡胶板,厚度5至15多种规格,最宽1米,长度任意切,橡胶里面有一层钢丝,钢丝方向为橡胶长度同向。要把橡胶与钢丝剥离开,做一设备解决问题。

设备是一40多岁工程师做的。设备出来后,出现很多问题,有的解决了,有的没解决。

我大致说下设备构成:机架,压紧部分(汽缸+压刀),剥离部分(剥刀,压剥刀汽缸,wd系列带减速电机,链轮,链条,滚珠丝杠副)

设备好了后,使用中出现如下问题,和解决办法:
1,固定丝杠的带座轴承的轴承座断裂。解决办法,加大轴承座。

2,电机速度固定,导致工作和回程速度一样,回程速度太慢。解决办法,回程加了个小电机,并使用了电磁离合器。

3,压紧部分压力不够,剥离宽度大的橡胶时,压紧部分被抬起一部分。解决办法,加大压紧汽缸。

4,压刀和剥刀过段时间产生蹦口,磨损严重。用的T10材料,由于后面这工程师走了,叫一个以前在国企里的技术人员(好像不是技术出生,是生产加工型的人)来接手,一直未得到解决。

后面老板资金紧张,这个设备都丢下了,样机没完好,却加工
了几台零件!

大侠们来把把脉,这设备要真做好,以上哪些设计可以改进或变换,或者完全推翻,另有更好的思路,都可以来聊聊。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小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来着,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俺是抱养的 ^_^

网友(点评):
圈圈大侠,幽默!

楼主:
以前的事了,跟我没关系啦

网友:
电机可以用变频或步进的,压紧的直接用气缸力不够,就在末端加连杆机构。刀口的角度是否太小,硬度是降低,或者换材料

网友(点评):
改变频电机当时我也建议过,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是加个电机加电磁离合器。压紧当时我想到用液压,他们也这样想过,后来不知道为 什么用加大汽缸来解决。后面我想利用杠杆原理应该是最经济的的。刀口角度改过几..

网友(点评):
改过几次角度,没多大效果。轴承座断裂,我想他没有计算工作拉力。这个拉力我也想不出如何才能计算准确。

网友(点评):
借个楼,变频电机的话可以改变速度,但是需要加个变频驱动器,也不便宜,弄不好电控柜得重做。。液压压紧肯定稳定,但整机是否有液压站也是问题,气动成本相对较低,加大气缸能解决是最好的结局

网友(点评):
可能是考虑经济问题才选择这样做的

网友:
你得发个大概的结构、传动图,大神们才便于帮你出主意啊,当然我的菜鸟,帮你顶个贴!呵呵。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但是顶一个

网友A:
发个照片,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照片,大家一起看看

现在在外面,下次回去了弄

网友(点评):
因现在在山东,这边因为配件和电气耽误,不清楚几天才能回到杭州,回去了马上贴图,虽然设备简单,但是我觉得对很大部分人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整个图来看看

网友: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能改好的

网友:
最后那个工程师走了。。。被赶走的?不过我觉得他当时做是凭感觉做的,只是形状设计,在碰运气没想到结果砸了

网友(点评):
主要原因催是这个,主要是他受不了总工

网友:
把平切改为铣切解决切刀易磨损问题?

网友:
刀具查查资料看看那个材料硬度什么的!

网友:
看不太明白,最好有个原理图之类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回杭州了,前两天忘了这事,等下回家就贴图

网友:
轴承断裂?是否不够同心?选的什么轴承?是否考虑液压压紧呢?一个动力单元,加油缸三千左右!

网友(点评):
自己加工的座

网友(2015-07-29):
压不紧可以用增压气缸解决的

网友(点评):
还真没接触过这气缸,谢谢,我了解下

网友:
我觉得你们还没了解轮胎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不是你们简单的以为橡胶注塑出来的。轮胎的加工过程中所用到的刀就不计其数,像热刀,超音波刀,旋转切刀等等等等。你说的那层钢丝一般的设备还真做不来,意大利的有家做切钢丝防擦布的,一台1000多W,液压冲床的形式,快速的切断,具体材质不是很清楚。另外90度裁切的是日本的,采用圆滚刀的形式,材质也不清楚,滚刀是旋转的。你这按你以往的思路是很难切断的。
个人觉得比较可靠去实现的是超音波刀,这种刀对胶料切割很好,没有磨损,对于钢丝这一块没有切过,不知道能不能切断,可以去了解下。至于其余的方式,要么你要找到硬度足够好还带有一定的韧性的材料,因为切割胶料很难保证刀不会倾斜,一下就崩了,要么就不用考虑,同时采用这种方式刀需要加热,不然硫化后的橡胶很难切入。

网友(点评):
你是行业内人,高手啊。钢丝不切的,只是剥胶,现在早已离开那家公司,那设备到现在就搁置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国内很少有人认真玩好东西的原因,碰到一些难题,就没有攻关的恒心和韧劲。

网友(点评):
一直没看到lz的图,说好的恒心和韧劲呢

网友:
搞非标设备,不要以为出了点情况就否定别人。首先看看别人的方案是不是合理的。其次看看具体问题点是什么!没有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没有完美的非标设备。可惜的是这些土鳖老板想的只是怎么急切地赚到钱。

网友:
搞设计时间太赶就容易出问题。设备是不断改善的。楼主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
有图纸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