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槽沉头螺钉容易松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14):
十字槽沉头螺钉容易松动是什么原因?钻孔角度大于90度会导致松动吗?还有可以采取什么防松措施。说明一下,此处不能加弹垫,也不能加放松螺母。

网友A:
那就加螺纹胶呗,松动和锥形面加工角度偏差无直接关系,是螺纹接触面松了,看看预紧扭矩是多少吧,估计预紧力不足。

网友(点评):
同意,用螺纹胶,不过拆的时候要 加热。

网友:
嗯,楼上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螺纹胶呗,松动和锥形面加工角度偏差无直接关系,是螺纹接触面松了,看看预紧扭矩是多少吧,估计预紧 ...

和304不锈钢联接的是聚四氟乙烯加螺纹丝套,预紧力是不够,但是螺纹锁固胶没查到食品级的,而且完全凝固需要十二小时,制作时可以用,维修时就来不及了。

网友B:
可不可以加工个非标的螺纹套,在螺距上做点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加工个非标的螺纹套,在螺距上做点文章。

要批量的…

网友:
螺栓松动说明你那个地方有震动,我们这里设计时涉及到震动的地方都不加沉头,要不就是在螺母处加弹垫,
你可以改下结构。用圆柱的,孔开大点,把头埋进去。

网友(点评):
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这里选用的螺钉,圆头螺钉倒可以考虑,用十字槽螺钉定位还是比较好用的。若仅仅是震动还好点,工作环境简直是间歇性碰撞…

网友:
在螺丝孔内下放松钢丝螺套,完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网友:
拧紧时扭力不够大,最好用内六角螺丝,

网友:
用冲子冲一下螺钉头边缘??

网友(2019-04-06):
土方法,缠点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