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后旋转90°,具体结构

楼主(2015-04-14):
一个圆杆,和一个轴套,当圆杆插入轴套后轴套旋转90°,拔出后轴套恢复到原来位置。请问轴套以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到达这样的效果,轴套,圆杆都可以进行加工,但不能用气动,液压等电气结构,要简单小巧。

本人就想到了螺纹和电磁切割磁场的两种方法,具体结构有待思考,求各位前辈帮下忙,谢谢!

网友A:
小时候用的圆珠笔那种凸轮结构!

网友(点评):
有很多机械方面的90度间歇运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用的圆珠笔那种凸轮结构!

能具体说说吧,楼主没上过小学

网友(点评):
去买一只不就知道了,圆珠笔多了去

网友:
楼主用电磁切割不太现实,你那种想法类似于步进或伺服电机了,需要的技术水平很高,可以用纯机械的结构

网友:
轴上插销,套上开槽

网友:
楼上说的笔的那个结构不错

网友:
凸轮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吧,楼主没上过小学

那个,怎么保证轴套与齿轮的咬合啊,这个是难点啊

网友:
自己弄个再套和轴上弄简易凸轮机构

楼主:
我补充下,圆杆是不能旋转的,简单的说就是用圆杆和轴套实现线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吧,楼主没上过小学

又看了一下楼主要求,您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杆是直线往复运动,轴套是往复90°转动。可以根据小时候那种圆珠笔那种凸轮机构,但肯定不好加工,所以要改为杆件上带销,轴套开槽(螺旋线升角导程要计算一下,防止自锁),具体怎么开需要放放样或是查查手册,这种纯机械机构很多的,楼主百度一下很多。假如轴套刚度要求比较高可以考虑增加扭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上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B: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问题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