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流量监控器和流量开关接线的区别

楼主(2015-04-14):
请问大家能讲一下流量监控器和流量开关接线的区别吗?流量监控器是长期有通电回路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类,我以前在教研设备做化工类教仪时,用的是涡轮流量计,要是我没记错的话,用的好像是24伏的弱电

网友A:
监控是比开关量更高一个级别,
开关量一般只有一个或几个,监控的话涉及到整个过程,相当于无数个开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是比开关量更高一个级别,
开关量一般只有一个或几个,监控的话涉及到整个过程,相当于无数个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