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选用,要多大扭矩的?

楼主(2015-04-14):
最近有一台设备要改造,需要加一个离合器,由于没有参考的,本人又不会计算(高中都没读过),特求助大家给算算要多大扭矩的。

楼主:
如果能吧公式,算法写下来就好了,我可以收藏学习下,下次也能依葫芦画个瓢

楼主:
如果有参数,尺寸表达不清楚的,各位大侠有经验知道的也告诉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合外力矩M=J*β为角加速度。J为飞轮的转动惯量         β为角加速度。选的联轴器许用扭矩至少要大于这个M才行。

楼主:
不考虑压力50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