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中套筒的作用

楼主(2015-04-14):
如图,左边图形为滚子链结构,内链板与套筒、外链板与销轴紧配合,滚子与套筒,套筒与销轴为间隙配合。
问题:去掉套筒,右图,内链板与销轴,外链板与销轴紧配合,销轴和滚子间隙配合。可以传递动力吗?两种形式在受力转动等方面有什么根本区别?有图最好,谢谢各位。

网友:
听说过倍速链吗?这个就是改变链条上面物体运动速度的。

网友(点评):
大侠好。我理解倍速链是一种非标滚子链,通过增大滚子提高传送速度。但和本问题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点评):
套筒是什么材料的?还有所有的都是这样还是这条线这样?

网友A:
增加受力面积,减小剪切应力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其实就是问套筒的作用

网友:
干净的地面上推走大托盘,很费劲。
如果地面上撒点沙子,就轻松多了。

(呵呵,脚底下有沙子,确实也很难推。)

制造既然一定会有公差,那是不是得找个东西来抵消一部分这个缺点?

减少销轴和齿轮磨耗的介质?

网友(点评):
有沙子会省劲,可也会打滑。同理链轮和链条不是也打滑了?如有制造误差,外链板与销轴的误差怎么抵消呢?所以应该有别的原因~~对吧大侠

网友(点评):
我感觉,比如直接用销轴时,销轴和齿面蹭1m,那有了套筒,销轴和齿面各自不需要蹭那么长距离?

网友:
还真说不出所以然来

楼主:
百撕不得其姐。。。。

网友:
大哥,你开什么玩笑。链条是柔性的,要在链轮上弯曲。所以内链板和外链板之间还有相对转动,
内链板和外链板都与销轴紧配合了,还怎么转动???
至于滚子,可以理解为链轴在轮齿之间转动时变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

电脑不错,开着SW却是CAD界面,吓我一跳。手机拍的照片吧。不会截屏么?
键盘上有个 PrntScrn 键,一般在右上角。这个键是印屏幕的意思。按一下,就把截屏复制到剪贴板里了。然后你可以打开“画图”程序,再粘贴一下,就到了“画图”里面了,保存下就OK了。
另:WIN7 也有个截屏工具的啊,和我说的步骤类似,精华到一个步骤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关于截图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文件是加密的,包括图片。所以每次上传文件很麻烦~~~

网友:
链条无论是直线运动还是在链轮上圆周运动时,内外链板有相互运动的,所以必须按照左边的设计,可以看看自行车的链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受力面积,减小剪切应力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但我想补充一下,套筒与销轴是间隙配合,当链条在突然受力,或高速大负荷工作是,可以启到缓冲或抵消这种力的作用,这会保护链板与销轴的连接强度,从而增加链条的使用寿命。

如果仅从 "增加受力面积,减小剪切应力"考虑,完全可以把销轴直径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