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轴端固定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5-04-14):
一般轴端固定方式有哪些(除了圆螺母、弹性挡圈)?较细的轴如直径20的轴端怎么固定方便可靠?

网友A:
轴肩、轴端盖、圆螺母、弹性挡圈、压板,比较常用,其他的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比如  轴肩 轴环 套筒   卡簧

网友B:
轴径20还细呢?

我这里,算很粗很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径20还细呢?

我这里,算很粗很粗的了。。。

能直接用中心孔固定个挡板来轴向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肩、轴端盖、圆螺母、弹性挡圈、压板,比较常用,其他的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

能直接用中心孔固定个挡板来轴向固定吗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这就是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