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自锁功能探讨

楼主(2015-04-14):
请教高手,双头的蜗杆,200的速比,能不能实现不自锁功能。多谢了!!!
如果能自锁,请问多少的速比才不自锁呢?

网友:
自锁性取决于导程角,机械设计基础上写着:导程角小于3°30',有较好自锁性

网友(点评):
手册才是最全面老师

网友:
我了解到的情况,一般速比30以上的蜗轮蜗杆都可自锁。仅供参考,没有仔细推敲过,在一篇论文上看到的数据。

网友(点评):
不一定。主要看导程角。市面常规的涡轮蜗杆减速机为了提高传动效率都是用多头蜗杆。导程角都比较大。

网友A:
当蜗杆的导程角小于啮合轮齿间的当量摩擦角时,机构具有自锁性,可实现反向自锁,即只能由蜗杆带动蜗轮,而不能由蜗轮带动蜗杆。如在其重机械中使用的自锁蜗杆机构,其反向自锁性可起安全保护作用。   蜗轮蜗杆副自锁条件 1.蜗轮付摩擦系数为0.6时,蜗杆导程角小于3°29′11″即自锁,反之不自锁; 2.蜗轮付摩擦系数为0.7时,蜗杆导程角小于4°03′57″即自锁,反之不自锁; 3.蜗轮付摩擦系数为0.8时,蜗杆导程角小于4°38′39″即自锁,反之不自锁。

网友(点评):
大湿,,,,正解

网友:
严格要求自锁的场合导程角至少比当量摩擦角小1.5°以上,震动的时候当量摩擦角鬼知道是多少!

网友:
谢谢四楼的讲解,学习了!

网友(2015-06-04):
引用 网友A:
当蜗杆的导程角小于啮合轮齿间的当量摩擦角时,机构具有自锁性,可实现反向自锁,即只能由蜗杆带动蜗轮,而 ...

这是理论数据吧,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网友:
实际情况要实验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