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叫什么

楼主(2015-04-14):
这个零件叫什么?从哪里能成批买到呢?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
至少说说是干什么用的吧,亲。

网友:
不是  标准件  名字 随便起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什么用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b_lm_id=ruyitao:4:4

兔斯基电机用的保护底座。

带胶垫减震,落地起缓冲作用。 可备用。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