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产品的触点及插片的自动铆接

楼主(2015-04-14):
先上图

如何实现壳体的自动找正,触点及插片的上料,完成触点的自动铆接工序,不可伤及触点接触面,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欢迎留言

触点

触点

插片

插片

壳体正面

壳体正面

壳体背面

壳体背面

铆接之后壳体

铆接之后壳体

楼主:
补充一下:插片最大尺寸不超过4mm,能否实现自动上料呢?触点接触面要求无划痕损伤,该如何实现其自动上料?

网友:
CCD.     想稳定,别无他法

网友A:
主要看速度,速度如果是一分钟60个左右,可以用机械定位也行,旋转3/4圈,位置基本正确,或者用这个方法改一下方式。

网友B:
原生产时的手工工序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生产时的手工工序是如何

原生产手工工序:用镊子将触点放入底模,塑料件对正安装,然后用镊子将插片按固定方向放入,先铆接1个触点,推动底模,铆接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速度,速度如果是一分钟60个左右,可以用机械定位也行,旋转3/4圈,位置基本正确,或者用这个方法改一 ...

通过壳体背面来定位吗?有个原始的想法:通过仿背面形状制作定位模,通过电机带动定位模旋转,实现工件与塑料件的嵌入定位 ,每次电机旋转360°,使得壳体每次定位方向一致,自己感觉可行,上下料该如何实现提高效率?

网友(2016-11-04):
这是温控器上的吗

楼主:
不是,一种汽车用零件

网友:
好老的帖子了,现在还没做好吗

网友:
结果如何

网友(2023-09-08):
8年过去了,楼主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