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用离心机,密封材料如何选择

楼主(2015-04-14):
这是化工上用的离心机密封装置  哪位大侠知道那个套在轴上的轴套和上面和它摩擦的部分分别选什么材料最好,给点建议1 Y2 c% _6 p. C- I6 v

网友:
找专门做机械密封的配套工厂

网友:
看不太清楚,放大一下。泵介质是什么?压力多大?温度多少?我帮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