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紧固套筒如何调整

楼主(2015-04-14):
经常看到图纸上套筒或轴承端盖的轴向尺寸标有调整字样,不明白怎么调整,件都加工回来了还怎么调整呢?

网友:
端盖上有个台阶,台阶的长度因为装配的问题不是一定的,可能与设计的差那么一点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测量后车,套筒也一样

网友:
车床、磨、垫片

网友A:
有一个词叫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词叫配磨

听说过,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点评):
你这还叫听说过,你好敷衍 就是装上去,量一下长多少,然后拆下来车多少,装回去,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听说过,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教训的是,在图纸上看到过标注配作,知道意思,没自己动手弄过。既然是车的,为什么叫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