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丝直条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状态?

楼主(2015-04-14):
产品设计中需要用不锈钢丝直条,304,直径0.8mm。
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有以下两种状态——

单根硬丝:有弹性,能回弹,可以定型
单根软丝:无弹性,退过火,随意折弯
这两种状态是怎么来的?
哪位大侠给讲讲?
谢谢!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可否分享下?

网友:
热处理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分享下?

不锈钢丝有3种供货状态,冷拉,轻拉和软态。冷拉的强度最高,软态最低。软态的伸长率好。
淘宝上的说法要靠自己去对应。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是,冷拔的硬丝,晶粒结构轴向拉长,径向挤压,内部位错数量大,属于高能区间。就像你把一捆稻草跺很紧,踩上去就有弹性了,但是松散的时候就没有弹性。
退火的软丝,晶粒度细化,内部已属低能区间了,自然就没什么弹性了。 一些没有退火的焊接件,吃点力一下就裂,就是部分位置内错太过多,晶间能级过大的缘故了。去应力退火,就用在这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是,冷拔的硬丝,晶粒结构轴向拉长,径向挤压,内部位错数量大,属于高能区间。就像你把一捆稻 ...

我看了一下网上的奥氏体不锈钢丝的生产工艺。从热轧圆盘开始,后面主要是固溶和拉丝,其余都是辅助工序。
固溶的作用有3点:
1 使组织成分均匀化;
2 消除加工硬化,便于后续加工;
3 恢复奥氏体耐蚀性。
3种供货状态都有。造成3种状态的原因在于拉丝工艺的不同。
按国标,3种状态都要求了抗拉强度,差别明显。而软态要求了伸长率下限。
固溶和退火是不是一回事,还需要确认一下。反正我们公司固溶工序用的设备就叫退火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网上的奥氏体不锈钢丝的生产工艺。从热轧圆盘开始,后面主要是固溶和拉丝,其余都是辅助工序。 ...

奥氏体的固溶也称为退火,退火就是加热到一定温度,放在炉子里冷,只不过奥氏体的加热温度要比普通退火加热温度高,要先把奥氏体组织融化。然后普通材料在加热的时候,都是晶界消失重组,而奥氏体高温融化的时候,不但会发生晶界重组,还会把之前没有完全渗透进奥氏体中的carbon渗透进去,这就是其为什么又称之为固溶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氏体的固溶也称为退火,退火就是加热到一定温度,放在炉子里冷,只不过奥氏体的加热温度要比普通退火加 ...

我的理解是,固溶说的是高温保持,退火强调的变温速度。
你这一段是你的观点吗?还是来自手册或标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固溶说的是高温保持,退火强调的变温速度。
你这一段是你的观点吗?还是来自手册或标准?
...

固溶是有退火效果的,炉子里出来的钢丝组织均匀,韧性好而强度低,体现出来就是软且延伸性好。我一直认为所谓固溶还是退火,都是针对材料组织来讨论的,高温保持或者冷却速率等,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艺。
我的观点,来自该篇论文THE HEAT TREAT DOCTOR: Stainless Steels Part Two: Heat
Treatment Techniques
这篇文章的参照如下:
References:
1. Stainless Steel Handbook, Allegheny Ludlum Steel Corporation
2. The A-Z of Materials, www.azom.com.
3. ASM Handbook, Vol. 4: Heat Treating, ASM International, 1991.
4. Chandler, Harry editor, Heat Treater’s Guide, 2nd Edition, ASM International, 1995.

以下是论文中对于退火的具体阐述部分。
Annealing
A number of different annealing methods (full, isothermal, subcritical) are commonly
used for stainless steel. Austenitic stainless steels cannot be hardened by heat
treatment, but they do harden by cold working. Annealing not only allows
recrystallization of the work hardened grains but also places chromium carbides
(precipitated at grain boundaries) back into solution. Annealing can also be used for
homogenization of castings or welds, and to relieve stresses from cold working.
Annealing temperatures usually are above 1900°F (1040°C), although some stainless
steel types may be annealed at closely controlled temperatures as low as 1850°F
(1010°C) when fine grain size is desired. Time at temperature is often kept short to
minimize surface oxidation and to control grain growth, which may lead to a surface
phenomenon called "orange peel."

网友(点评):
我没有条件查询ASM金属手册,手册上的是权威的,希望看过且了解清楚的道友一起加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溶是有退火效果的,炉子里出来的钢丝组织均匀,韧性好而强度低,体现出来就是软且延伸性好。我一直认为 ...

我的理解是固溶是固体的互相溶解,而退火说的是应力释放。
都有你说的那5点吧。

网友(2015-05-17):
退火就是氢退吧 原材料会变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