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14):
前言:伺服电机采用了模拟量控制,即输入0~5v电压对应电机的转速为0~3000r/min。但是输入一定电压后,转速会出现波动,比如设置为600r/min,但是会在598r/min~602r/min之间跳动。。。可能是输入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不过先不管了。。。)

问题:

现在想取得编码器的信号,掌握到电机起始位置(为了后续的加工需要)。只需要其中一相(A相B相随便一个)信号,但是当我把接线引出,接到示波器查看时,没有出现方波信号。

请各位前辈,给些建议和指导,或者看看采集编码器信号可行否?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图片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图片

网友A:
我的国产伺服2000转会差50转左右,不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国产伺服2000转会差50转左右,不知怎么调

没有编码器?开环状态吧

网友B:
看手册 CN1接头定义,你这是安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 CN1接头定义,你这是安川的吧

是安川的,CN1接线已经接好了,电机可以动了。CN1是控制接口吧,CN2才是编码器接口。

网友C:
你的编码器的电子齿轮比设定好了吗?设定不好会有误差的。

网友D:
学习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码器的电子齿轮比设定好了吗?设定不好会有误差的。

电子齿轮比是要接了丝杆等外接机构才需要的吧??我电机只是带了个工件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伺服电机控制

编码器信号可以外接导线引出来采集的吗?

网友(点评):
我也是借楼来学习的啊,伺服控制我比你差

网友:
已经很准了,模拟量哪里有那么准

网友E:
模拟量控制不会那么精确

网友F:
呵呵…

网友(点评):
大侠,出手呗,俺也借楼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量控制不会那么精确

哦哦,那我能否采集编码器的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有何高见?

网友B:
cn1好像可以接出编码器a相b相z相脉冲,手册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1好像可以接出编码器a相b相z相脉冲,手册仔细看看。

看到了,谢谢大神!!!我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何高见?

让你失望了,只有笨办法,检查电机是否有编码器,有则有数据线,检查走线,如果进了驱驱动器,则检查驱动有无编码器输出接口,从我个人的认知判断输入应该有,输出有的可能性不大!在输入接口找到你需要的线,并接一根线引出来作为你的数据采集线。如果还是找不到,请去找一把剪刀,把编码器的电缆“咔嚓”一下,找到你需要的线,并接一根线引出来作为你的数据采集线,按颜色重新接上电缆,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你失望了,只有笨办法,检查电机是否有编码器,有则有数据线,检查走线,如果进了驱驱动器,则检查驱动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按伺服驱动说明书上基本都有编码器输出接口的。看说明书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电机起始位置;我咋没搞懂楼主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电机起始位置;我咋没搞懂楼主要干嘛?

用示波器看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为了后续掌握电机的起始位置而做

网友G:
  编码器信号和掌握位置没你想的关系的;编码器不停的发出接通和断开信号,要计数来算多少个接通信号,从而达到计算距离。你示波器只能后判断这编码器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码器信号和掌握位置没你想的关系的;编码器不停的发出接通和断开信号,要计数来算多少个接通信号,从而 ...

现在是示波器没看见信号,,,有的话我把它接到pc端,用软件计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示波器没看见信号,,,有的话我把它接到pc端,用软件计数。

  确认编码器是不是好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编码器?开环状态吧

没编码器你能控制转速到差50转?

网友H:
编码器的电源地有没有接到示波器的地上面!A相再接到示波器的A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编码器你能控制转速到差50转?

你问高手吧,我是来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编码器的电源地有没有接到示波器的地上面!A相再接到示波器的A上!

接法无问题的。

网友(点评):
接法肯定有问题,这个不用说了。5V的信号采不到,是不可能的。还有,为什么是A,B相。为什么不用Z相信号?一圈只有一个Z相脉冲,这个做同步才准。

网友:
用的什么驱动器,可能是驱动器的原因

网友I:
黑装公子网友好!
.
测量编码器时,你得让编码器旋转起来才能测出方波,静止时你只能测到电平的高低。(既,一条静止的直线)
.
旋转起来后,如果看到的是一条直线在上、下跳动,那就是方波了,你只要快速的旋转再调一下取样时间,就能看到明显的方波了。
.
如果,旋转起来也测不到方波的话,你将探针直接测5V电源看电平是否发生变化,以检验视波器工作是否正常。
.
syw  150417   03:38

网友J:
不知道你编码器信号是什么形式输出的,如果是开集输出, 接法见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法无问题的。

经过前面楼层的建议,在CN1接口上看见了A和B相的针脚,但是没看见Z的针脚。。。。我接了A正相的出来,在示波器上可以显示了,粗略算了下,一转大概有2000个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黑装公子网友好!
.
测量编码器时,你得让编码器旋转起来才能测出方波,静止时你只能测到电平 ...

前辈,首先谢谢您的指导!我用前面楼层给的建议,在CN1接口上,看到了A和B相的针脚,把A相引出到示波器可以显示方波信号了。我想把它接到pc端,不知道此信号是电流or电压or数字信号?我还是自己测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你编码器信号是什么形式输出的,如果是开集输出, 接法见下图

我暂时也不懂他是什么形式输出,先测一下先。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