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系列磷化怎么把脱脂剂洗干净?本人在做一实验

楼主(2015-04-14):
最近本人在做一个试验,是关于取消去毛刺直接磷化的。目前面临个问题:

零件经脱脂清洗后清洗不干净导致磷化后挂灰。脱脂剂(分机)是用的汉高parco cleaner 302  表调粉和磷化剂都是汉高的,但是就是不管怎么样脱脂后两道水洗都水洗不掉。难道是脱脂剂质量不行吗?(一个槽大约1.2吨左右,我才加4kg脱脂粉,浓度已经很低了)。

有哪位大神能解答下我的疑惑么,万分感谢。

网友:
1.首先你要说明你是怎么判断清洗不干净的?水膜不连续?还是接触角大于90度?
2.我刚刚查询了一下汉高这一种脱脂剂,参考用量3.6-10.8kg/吨,我也不清楚你用的什么材质的钢板?可讨论的范围就会比较少
3.我个人判断可能是你油污没有清洗干净?如果确实清洗干净了,我建议你在清洗完成后加一道15-20%的盐酸洗,以清除表面脱脂剂的碱膜
4.我对你的不去毛刺直接磷化的方法比较感兴趣,可以粗略的介绍一下吗?

楼主:
零件:曲轴,材质:球墨铸铁或灰铸铁。判断为何没清洗掉是因为没脱脂磷化效果很好,脱脂后挂灰,当用量为2kg时效果比4kg强,但整体相比还差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件:曲轴,材质:球墨铸铁或灰铸铁。判断为何没清洗掉是因为没脱脂磷化效果很好,脱脂后挂灰,当用量为2k ...

不脱脂没有挂灰,为什么一定要脱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脱脂没有挂灰,为什么一定要脱脂。。。

因为没脱脂,油污多,时常挂灰烦人呀。正常工艺是有脱脂的,没脱脂是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没脱脂,油污多,时常挂灰烦人呀。正常工艺是有脱脂的,没脱脂是没办法

有试着把脱脂剂浓度调整到最高,也就是10公斤/吨,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用别的脱脂剂看看,但是脱脂后最好要用酸洗一下,因为碱膜很难用清水洗掉,而酸很容易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试着把脱脂剂浓度调整到最高,也就是10公斤/吨,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用别的脱脂剂看看,但是脱 ...

为什么要提高浓度呢?有点想不通。另外就是去毛刺与没去毛刺是不是只在于表面结构不一样,但同样脱脂去毛刺效果会好很多,难道是工件经砂轮磨削后有氧化皮必须去毛刺抛掉?但为何有压缩机公司取消去毛刺磷化效果很好,其他公司是取消磷化后抛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提高浓度呢?有点想不通。另外就是去毛刺与没去毛刺是不是只在于表面结构不一样,但同样脱脂去毛 ...

用砂轮等应该不会影响

但是用化学方法,以及喷砂,抛丸,会改变金属表面状态,从而影响后面的磷化效果

从目前来看,去毛刺对磷化效果是有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砂轮等应该不会影响

但是用化学方法,以及喷砂,抛丸,会改变金属表面状态,从而影响后面的磷化效果 ...

去毛刺是对磷化有益,这是肯定的。但是未去毛刺磷化是可能实现,效果也是可以的(某家公司已实现了),我也试验成功过一次,那次浓度控制很低。目前汉高302极容易起泡沫,后面水洗也很难判断是否清洗干净,因为表面活性剂附上面了,水膜是看不出来问题的,经过多次试验才知那是脱脂剂没洗干净,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脱脂浓度低了会生锈,磷化白点;浓度高了洗不掉挂灰。怎么才能保证脱脂剂能洗掉且脱脂充分?
PS:上班车间各种琐事,所以回复较晚,见谅!学机械的因公司要求扯上化工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毛刺是对磷化有益,这是肯定的。但是未去毛刺磷化是可能实现,效果也是可以的(某家公司已实现了),我也 ...

现代化学前处理工艺流程一般为:
  浸泡工艺:检查-预清理上件-预脱脂-脱脂-水洗1-水洗2{[【-碱蚀-水洗3-水洗4】-出光]-『酸洗』-水洗5-水洗6-(中和-水洗7-水洗8)}-表调-磷化-水洗9-(纯)水洗10
    浸泡工艺说明:
    A.无锈冷轧板和电镀锌、热镀锌件不经过流程中“{}”限定的工序。
    B.结构简单的锈蚀冷轧板、热轧板不经过流程中“[ ]”和“( )”限定的工序。
    C.焊点多、夹缝多的锈蚀冷轧板、热轧板不经过流程中“[ ]”限定的工序。
    D.铝及铝合金不经过流程中“『』”和“( )”限定的工序。
    E锌合金不经过流程中“【】”、“『』”和“( )”限定的工序。
 F.如果是阴极电泳涂装,则(纯)水洗10-电泳-超滤1-超滤2-纯水洗-固化。
 G.如果是粉末涂装或喷漆,则(纯)水洗10-烘干-粉末涂装(喷漆)-固化,且如果工艺用水的电导率小于500西门子,最后的水洗可以不使用“纯”水。

网友A:
因为技术保密的问题,这个是上次我去参加一次汽车涂装培训时老师的讲义,我只能把你需要的部分复制给你,不能全部和你共享

我的观点也是这样,脱脂完成后一定要加一道酸洗,否则有两个问题,碱膜残留影响表调寿命,二,碱膜残留影响表调效果,
我觉得你最好换一种脱脂剂看一下,汉高也不是只有这一种脱脂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技术保密的问题,这个是上次我去参加一次汽车涂装培训时老师的讲义,我只能把你需要的部分复制给你,不 ...

OK,非常感谢。不过酸洗的话暂时不考虑,锰系列磷化对酸碱非常敏感,目前也没那么多槽去增加工序,只能试试其他脱脂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