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损坏的齿轮,正好拿来练习测绘和设计

楼主(2015-04-14):
新人求助,在这里谢过各位前辈。

      最近手头上有一个损坏的齿轮,刚好拿来练习一下齿轮测绘并设计。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

     1)齿轮的压力角如何确定?拿到一个没有任何图纸的齿轮实物如何确定压力角?
     2)渐开线齿轮和圆弧齿轮除了齿形不同,还有那些区别?

网友:
压力角通常为20度

网友(点评):
好像少数有用14.5度的,但主流是20度

网友A:
小齿轮放投影仪 或 三座标 上 把轮廓描出来就测绘出来了。。。

网友:
我只知道压力角可以参考标准然后猜。。比如先猜20°。问题2不清楚,手头的书上只有简介。

网友:
好久不做这个了~~~

网友B:
借楼问下键槽应该开在什么样的位置才对呢? 怎样才会对强度影响最小?

网友C:
这是什么齿轮。直齿最少17齿,你能给出啮合的齿轮看看?不像一般的传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齿轮。直齿最少17齿,你能给出啮合的齿轮看看?不像一般的传动齿轮。

油泵里面的齿轮 两个一样大

网友(点评):
油泵齿轮就算了,不是很了解。楼主还是先找找齿轮泵齿轮的参数设计方面的资料吧。 油泵齿轮齿数少,你这才11个齿,要不根切,按齿数就可以算出最小的变位系数。实际能泵送液体,变位系数肯定比这个大。

网友(点评):
测绘出来能反推回去泵排量,估计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下键槽应该开在什么样的位置才对呢? 怎样才会对强度影响最小?

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放投影仪 或 三座标 上 把轮廓描出来就测绘出来了。。。

好吧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 手工测绘

网友D:
测绘与设计是两个相逆的过程吧!楼主还不如直接通过其他的数据来得出需要的齿轮的具体数据!如:电机功率xxxkw,扭矩xxxNM,如你说的,两个相同的齿轮1:1传动,齿轮传动效率η,想要得到多大的输出扭矩,或者你说的齿轮泵,得到多大的泵油流量,自己设计一组齿轮(齿轮大小应该受安装条件约束的吧!),然后校核齿轮是否满足齿面接触疲劳强度、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要求!
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齿轮上各点的压力角是不同的,离基圆越远的点,压力角越大,渐开线在基圆上的点,压力角为零。通常所指的压力角20 度、25度指的是齿轮分度圆与渐开线交点处点的压力角。(可能我有点教条主义了哈!)cosα=rb/rk
第二个问题:因为我平时只用到渐开线齿轮,圆弧齿轮我刚刚也是翻了以前大学的课本,发现大学课本里面竟然没有讲到圆弧齿轮的部分,但是个人感觉把两个齿轮的齿形发生线(齿轮大部分的参数都跟发生线相关联)都搞清楚就能知道其中的不同了。(有可能是我想当然了)楼主把课本翻一翻看看定义吧!
题外话,你的那个坏的齿轮,确定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齿轮设计有问题。

网友:
齿毂太薄了。改成花键连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绘与设计是两个相逆的过程吧!楼主还不如直接通过其他的数据来得出需要的齿轮的具体数据!如:电机功率xx ...

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求

就开在照片上的位置是最合适的了!如果是传动齿轮,这种情况一般是做个齿轮轴的!

网友:
如果这齿轮不能做齿轮轴的话
那建议还是线切割齿轮内孔带键那种

网友:
目测齿轮孔径30mm?

网友:
哥们!机械手册上你想要的一般都有,压力角20度。
我看这齿轮键槽太深了吧!不是标准的。看表面颜色似乎没经过处理,

网友(2015-07-07):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 手工测绘

哥们 我见过这个齿轮 莫非咱们一个公司?

网友:
我国规定的齿轮压力角为20°,
渐开线齿轮与圆弧齿轮的承载能力不同。

网友:
压力角应该是大于20度的吧,油泵齿轮跟普通传动齿轮不一样,重合度要求低,齿数比较少,避免根切一般取大压力角。

网友:
齿数好少啊

网友:
(1)压力角通过三维扫描,汇出图纸,压力角可以确定。
(2)渐开线和圆弧齿轮的计划,硬度方面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