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应力比”是什么?日本判定圆柱弹簧合格与否的参数

楼主(2015-04-14):
在减震器上用的弹簧,也就是圆柱弹簧,日本给过来的判定弹簧合不合格的一个参数叫做修正应力比,请教这是什么,修正应力是怎么定义的,修正应力比又是什么。

另外谁有关于弹簧的参考资料的,请给我发一份,先行谢过!邮箱地址:hpuqilin@163.com

网友: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图纸实例?可以跟着国内标准比对看看。

是不是就是载荷偏差啊,单位是百分比吧?

网友:
应力变化幅,疲劳校核时的一个参数

楼主:
在一本老教材上找到了,新出版的书上都没有这个名词,开始我还以为是日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才这么难理解,原来是我想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本老教材上找到了,新出版的书上都没有这个名词,开始我还以为是日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才这么难理解,原 ...

那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