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想购买一旋转轴唇形密封,两种材料如何选择

楼主(2015-04-14):
现想购买一旋转轴唇形密封,供应商报过来两种材料,NBR和HNBR,请问哪种材料好?还有具体有什么区别?谢谢!
压力不超过5bar, 转速1000rpm,要耐磨。外径尺寸大概在300mm左右。

网友:
氢化丁腈橡胶(HNBR)与传统的丁腈橡胶(NBR)相比,其分子结构中含有少量或不含碳碳双键(C=C),它不仅具有NBR的耐油、耐磨、耐低温等性能,而且还具有更优异的耐热氧老化、耐臭氧、耐化学介质、良好的动态性能等,是目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橡胶品种之一,在许多方面已取代了氟橡胶等其它特种橡胶,已广泛地应用于汽车、油田等

网友A:
5bar 的压力,唇封可以满足吗?
两款材料各有优缺点,还要看你使用在什么介质(油)里,然后选一个更适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bar 的压力,唇封可以满足吗?
两款材料各有优缺点,还要看你使用在什么介质(油)里,然后选一个更适合的 ...

我之前也在注意这个问题,GB13871要求压力小于等于0.5bar,不过百度了一下,说现在有高压油封,可以达到1Mpa;
还有就是线速度的问题,NBR的线速度应该要小于12m/s.

网友B:
太高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高深了

不高深,看龙头老大的手册

网友:
哪家是龙头老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bar 的压力,唇封可以满足吗?
两款材料各有优缺点,还要看你使用在什么介质(油)里,然后选一个更适合的 ...

就是那种轴承润滑油,长城重负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