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15):
行程1500汽缸,能不能在行程1000左右时候停止几十秒,然后继续运动至1500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通过怎么控制实现的?

网友B:
中位传感器+中位保持阀,但是位置不会那么准,气缸的惯性前冲要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位传感器+中位保持阀,但是位置不会那么准,气缸的惯性前冲要考虑进去

那么整个行程里汽缸速度都是不可变的么?可否实现后半段速度慢于前段

网友(点评):
气缸速度取决于进气流量和排气流量 你说的那种末端减速气缸有的,但是减速行程有没有500的我就不大知道了

网友:
可以考虑双行程气缸呀!

网友:
楼主  这是可以的,要控制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位传感器+中位保持阀,但是位置不会那么准,气缸的惯性前冲要考虑进去

位置要精确一点的话就加一个死挡点,几十秒时间一到就撤走。。。。。。

网友:
用双行程气缸就好

网友:
选三位四通电磁阀

网友:
可以实现,加传感器控制单元

网友:
可以的,用三位中封式电磁阀,在1米左右加一个磁感应开关,当电信号发出,换向阀失电中位保持几十秒(用时间继电器),排气回路可以设计两个排气节流阀并联,用两位阀控制,这样可以实现1米以后是另外一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