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放置的链轮,轴是竖直放的,怎么固定轴和链轮?

楼主(2015-04-15):
水平放置的链轮,轴是竖直放的,怎么固定轴和链轮?新手求助啊

网友:
链轮不是装在轴上的么,轴不是装在轴承座上的么,轴承座不是装在连接板上的么;连接板不是固定在你需要安装的位置上的么;固定方式有轴肩,卡簧,螺母,顶丝等

网友A:
要是问链条怎么办,还能有点话题可聊。。。

网友(点评):
大侠不妨聊聊链条怎么办的问题

网友:
水平放,链条容易掉吧

网友:
照常固定!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水平放置链轮必须得装链条保护装置,不然就等着链条天天脱落吧

网友:
链轮的固定可以采用1.有轴肩2.轴用弹性挡圈,3.链轮上钻顶丝4.轴套上钻顶丝.
轴的固定1.推力轴承2.圆锥滚子轴承
防止链条下垂可以用尼龙滑轮

网友B:
一,链轮固定:1.轴肩2.轴用弹性挡圈3.在链轮上钻顶丝孔,用顶丝锁紧4.在轴套上钻顶丝孔,用顶丝锁紧.
二,轴固定:1.推力轴承2.圆锥滚子轴承.
三,防止链条下垂用尼龙滑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问链条怎么办,还能有点话题可聊。。。

可能在维护服务器?怎么这里也不能上图?整个工具栏没啦。。。

网友(点评):
好像是IE的问题、换成Firefox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算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链轮固定:1.轴肩2.轴用弹性挡圈3.在链轮上钻顶丝孔,用顶丝锁紧4.在轴套上钻顶丝孔,用顶丝锁紧.
二,轴固 ...

链轮我倒是有现成的,是那种下面有滚轮 上面有附件的链条。但是我轴是竖直放置然后轴要转,链轮装上下面肯定得顶住不然就是悬空。然后我老师说轴承用深沟球轴承,不要用止推轴承。但是具体结果还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问链条怎么办,还能有点话题可聊。。。

链条我有现成的,是小型的下面有滚轮上面有附加件的。我想的是我轴竖直,然后装上链轮 ,链轮下方会顶住一个东西,会不会影响转动

网友(点评):
没有明白你要问啥?你链轮竖着装到轴上,和横的装轴上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链轮下方会有顶住一个东西?你轴是安装都哪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