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盘对工件的吸合和松开怎么实现?

楼主(2015-04-15):
        机械手执行末端打算放一个吸盘实现抓取,吸盘对工件的吸合和松开怎么实现?

网友A:
真空发生器

网友B:
吸盘为什么能吸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发生器

       真空发生器用什么控制啊?进气口压缩空气怎么产生的,再接别的东西么?真空口那接吸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盘为什么能吸住东西?

真空啊

网友C:
既然是吸盘,肯定是负压吸取,常压或正压松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空发生器用什么控制啊?进气口压缩空气怎么产生的,再接别的东西么?真空口那接吸盘么?

这个你问下买气缸的厂家就知道了,像SMC等。
电磁阀和吸盘之间加个真空发生器,当电磁阀打开,真空发生器接入端发生正压,出口就会产生负压。
当电磁阀关闭,吸盘就会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问下买气缸的厂家就知道了,像SMC等。
电磁阀和吸盘之间加个真空发生器,当电磁阀打开,真空发生器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吸盘,肯定是负压吸取,常压或正压松开了。

thank you

网友E:
电磁阀     真空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     真空发生器。

嗯,了解了

网友F:
真空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空发生器,

用真空发生器必须配空气压缩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阀     真空发生器。

是空气压缩机接电磁阀再接真空发生器再接吸盘么?必须用空气压缩机产生压缩空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问下买气缸的厂家就知道了,像SMC等。
电磁阀和吸盘之间加个真空发生器,当电磁阀打开,真空发生器 ...

是空气压缩机接电磁阀再接真空发生器再接吸盘么?必须用空气压缩机产生压缩空气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空气压缩机接电磁阀再接真空发生器再接吸盘么?必须用空气压缩机产生压缩空气么?

那是当然的了,这相当于动力源,它的主要流程是空压机--三位一体(主要是调压、过滤加上润滑,一般润滑不用,)--电磁阀--真空发生器--吸盘。这之间的接头和气管不说了,应该明白。
不过你听外行,要是还没毕业或没接触过这一行也很正常。我毕业三年后进入非标行业干了一年学到的。现在又转行干钣金,这些东西又用不到了。
其实你懂的情况下,问下供应商最快了解。要是还不懂。我给你个SMC营业所销售的QQ号458844718宋立波,看人家会给你讲不,人家肯定懂这个。

网友G:
空气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当然的了,这相当于动力源,它的主要流程是空压机--三位一体(主要是调压、过滤加上润滑,一般润滑不 ...

多谢了,现在大概明白了,在做毕业设计,刚才在实验室看到类似的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气压缩机

ok

网友:
空气压缩机,,淘宝上很多

网友:
你要设计好气路,根据工件的重量形状,设计好要用几个真空吸盘和几组真空发生器,然后根据你的气源压力大小,选取大小合适的真空吸盘和真空发生器。气路中需要设计好换向阀作为真空和破真空阀,如果是手动操作,破真空最好使用两个手动阀串联,以防止误操作造成工件掉落!

网友(2015-06-02):
真空和破真空

网友(2015-08-29):
引用 网友D:
那是当然的了,这相当于动力源,它的主要流程是空压机--三位一体(主要是调压、过滤加上润滑,一般润滑不 ...

如果有真空泵,你说的上述除了电磁阀外,其余都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