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零件工程图如何标注

楼主(2015-04-15):
复杂的零件如何出图,如何标注!

网友:
这是一体的吗? 模具打的吧

网友:
给3D图省事

网友A:
重要部位注明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要部位注明公差

你应该弄过的。

网友:
弄清楚基准,分部去标,再复杂的零件也都是一个个尺寸决定的,可以多弄几个视图去标注更清晰一些。

网友:
大致按照加工先后顺序或者大的分步来分层标注

网友B:
看图片,貌似是手机壳的定位治具,这类图纸一般不做标注,只需标注外形尺寸,直接转为STP格式,发给CNC加工!
这类零件即使你标注清楚了,一是图幅很乱,不美观;二加工厂家绝对也不会看你的尺寸,一道一道加工,基本直接上CNCL .
以上,只是个人经验!

网友:
根据生产情况。有配合的标一下。

网友:
分层次标注吧!同类型的一张图,分几张图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貌似是手机壳的定位治具,这类图纸一般不做标注,只需标注外形尺寸,直接转为STP格式,发给CNC加工 ...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直接电脑罗

网友:
这个是给STP格式编程加工的吧,

网友:
你的图弄出来,先要自己看的明白才能要求别人看的明白。你看零件的工艺是怎么加工。铸造好来机加工必须出工程图,型材来加工直接提供3D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