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给说一下这个东西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5-04-15):
加工工艺讨论!!!

网友A:
好像是纺织机上的配件。

网友:
量少用爪,量多用压。上CNC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直接车算了。买管来车,不过要先做点手脚。

网友:
无缝管车削后线切割

网友:
这个工件关键是加工完变形以及350和385同心的问题,以前我们做过类似的东西,重要一点是留一个工艺长度尺寸,一刀活下束切断,反过来软爪撑内孔齐面倒角完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纺织机上的配件。

学习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
下料 、  调制 、 精车有同轴度标识的内孔外圆、调头车内孔
如果变形大的话,就撑内孔磨两个同轴位

网友:
仔细看这个图
圈的厚度尺寸要求不高,主要加工难点在装夹与同轴度要求,而内孔台阶圆上后六个孔结构
所以加工内孔和外园时不可装夹外园
先加工厚度到位,再通过六个孔用螺栓固定该工件到工作台
找正后加工内孔及外园保证同轴度,十丝的公差如果不放心可以加磨,也用里面的六个孔装夹定位
个人感觉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