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x6后处理修改求指点

楼主(2015-04-15):
mastercamx6用于法兰克加工中心编程,后处理怎么改才能使编出来的程序每把刀都有刀具信息啊?还有后处理改哪里才能去掉程序里面的A0?求大师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如果你的机床不支持4轴,编程选机床类型的时候就选3轴立式。如图所示,一个英制,一个公制。这步做对了,出来的程序没有A0

网友A:
如果你要把刀具信息自动输出在程序里,就要修改后处理文件,如果你选择上步的机床,对应的后处理文件就是“Generic Fanuc 3X Mill”,用记事本打开它,查找“tool-info”,把对应的值改为3即可。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机床不支持4轴,编程选机床类型的时候就选3轴立式。如图所示,一个英制,一个公制。这步做对了,出 ...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把刀具信息自动输出在程序里,就要修改后处理文件,如果你选择上步的机床,对应的后处理文件就是“ ...

非常谢谢,那如果我机床类型选用铣削-默认,后处理用的是MPFAN.PST,这样的后处理应该怎么改啊?求指点

网友(点评):
修改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那如果我机床类型选用铣削-默认,后处理用的是MPFAN.PST,这样的后处理应该怎么改啊?求指点

明白了,谢谢大师的指点

网友(2020-06-24):
有偿修改Mastercam车铣复合机型后处理,有需要联系QQ844642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