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构轴向力比较大这样设计是否正确

楼主(2015-04-15):
此传动是螺旋挤压机构,图中是圆锥滚子轴承(33109),轴向力比较大这样设计是否正确,是否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到底多大的轴向力?

网友:
螺旋挤压机构?
美女总是半遮面面的哈。有诗为证: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结构没有看清楚,猜想哈结构吧:
1、轴承中间那里是带轮,动力就靠同步带提供。那么这个结构会造成同步带跟换困难。不如把轴用大点,同步轮放在两个轴承的右侧算了。
2、圆锥滚子轴承要注意润滑。倒不如把中间掏空装润滑脂。记得骨架油封。
3、这种经典结构,资料很多的,设计之前可以找找。

网友(点评):
能发电设计资料吗 大侠53427209@qq.com

网友A:
轴向力的方向楼主没说呢。
不过你两个轴承间距太小,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建议去掉一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力的方向楼主没说呢。
不过你两个轴承间距太小,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建议去掉一个轴承。

采用链条传动为什么要去掉一个?

网友:
我怎么看着中间大径像是实体剖开的样子,假如是,你这轴怎么装进去?

假如中间大的那里不是剖开的实体,你这轴轴承怎么能固定?

你确定这结构没问题?

不过左边看不到,左边轴固定就另说了

网友:
虽然我也不懂,但我建议楼主山寨抄袭先

网友B:
这种结构承受轴向力算是比较经典的了,但是速度不能要求太高; 还要看游隙  精度 刚度  不对中 润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承受轴向力算是比较经典的了,但是速度不能要求太高; 还要看游隙  精度 刚度  不对中 润滑等

你好我可以调节后面一个轴承盖来控制间隙吗?

网友(点评):
看情况了 可以参考 skf的工业齿轮箱中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