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数控加工的三维模型标注问题

楼主(2015-04-15):
公司以前是设计师先用proe建立设计模型,转成二维图纸下发生产,数控人员根据二维图纸建立数控仿真的模型进行走刀仿真和代码生成。今年开始领导要求要推进数字化设计制造模式,设计师直接在三维模型上标注尺寸,不再生成和下发二维图纸,要求数控人员要直接利用设计师下发的MBD模型开展数控加工。

现在问题数控人员认为要直接利用设计模型,那么设计模型上所有标注的尺寸都必须是驱动尺寸(也就是建立特征时草绘标注的尺寸),不能是注释尺寸(通过选择模型上的边、面、点标注出来的尺寸)。但设计师认为建模草绘时主要考虑几何特征如何实现,模型建成后才会根据零件功能要求选择不同基准进行标注,草绘时根本不能保证草绘尺寸就是以后要标注的尺寸,不可能实现完全的驱动尺寸标注。不是驱动尺寸,数控人员就认为模型不符合要求,不接收。

现在两方一直难以达成一致,所以来咨询一下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或建议。咨询过一个卖数控仿真软件的,说这与数控加工软件有关,proe的数控软件必须是驱动尺寸,有些软件不管驱动还是注释尺寸都能加工。各位有遇到相同的情况吗?

网友:
他们要求驱动尺寸,是为了可以直接在模型上根据公差修改图,更方便且不容易出错而已,跟能不能加工是两回事。

网友A:
画图一直用驱动尺寸。。。大概不同软件思路不同吧

网友:
三维建好了直接三维标注

网友B:
直接生成图纸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一直用驱动尺寸。。。大概不同软件思路不同吧

比如平面上20个均布孔,设计建模肯定阵列最方便,数控却要求按每个孔坐标尺寸建模,怎么解决?

m_e
我用的sw,布孔的时候直接在草图里阵列然后布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生成图纸不就可以了吗

设计把模型转成图纸,工艺再把图纸转成模型,重复工作两遍,效率低了,也增加了转换过程中出错的可能性。

网友:
照那位加工人员的说法,CAM软件无法识别第三方格式模型的孔,就不能干活了吗,数控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以我公司为例,车间用mastercam编程,首先要打印图纸,没图纸是不行的,光有个模型没法干活的,而mastercam可以直接识别solidworks文件,所以把工件存进U盘,与图纸同时交给车间,由加工编程人员先核对图纸与模型,是否一致,然后开始编程,你说的孔识别,mastercam本身就有快捷的孔识别工具,而且因为编程软件与设计软件是两个软件,也就没有建模方式对编程的影响之类的可笑说法。

网友C:
楼主公司领导挺有前瞻性的啊,现在好多公司还是停留在,三维设计→二维图纸→三维模型→加工产品的模式

网友(点评):
为何要重构三维模型?基本上不是太刁难人的都是:三维设计--二维图--在三维设计图零件图上直接刀路加工生产的。二维主要用于表现尺寸以及公差以及量产检验直观

网友(点评):
软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公司领导挺有前瞻性的啊,现在好多公司还是停留在,三维设计→二维图纸→三维模型→加工产品的模式

全国范围内机械类产品开展三维设计实际也有近二十年了,不能总停留在三维建模的层次了。

网友D:
那就直接给个模型吧,什么尺寸都没,按模型做出来就得了,哈哈

网友E:
你们那个数控人员属于故意找事呢 。辞退招个成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直接给个模型吧,什么尺寸都没,按模型做出来就得了,哈哈

公差、基准、技术要求什么的总要有啊。也讨论过尺寸能不能少标一些,发现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现在的方案是全部标注,以前二维图怎么标现在模型就怎么标。除非一个零件加工涉及到的工序的所有加工设备的保证精度都高于零件的设计精度要求,估计这样才能不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那个数控人员属于故意找事呢 。辞退招个成手就行了。

那倒不是,毕竟是新东西,没有现成的标准规范,也没找到好的经验,还是要大家充分讨论交流。

网友:
编程人员是个奇葩

网友:
人不为己,天什么什么的了,为了自己好做事而已。

网友:
如果只是加工的话,不需要三维标注都能行,尺寸只是为了看加工公差要求,哪里有明确要求。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可以针对公差确定加工工艺。当然这三维标注得跟二维标注一样的格式。应该有把草图尺寸直接转为驱动尺寸的吧。就是没有这功能,也好标注尺寸,ug的pmi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