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关于用于数控加工的三维标注模型

楼主(2015-04-15):
公司以前是设计师先用proe建立设计模型,转成二维图纸下发生产,数控人员根据二维图纸建立数控仿真的模型进行走刀仿真和代码生成。今年开始领导要求要推进数字化设计制造模式,设计师直接在三维模型上标注尺寸,不再生成和下发二维图纸,要求数控人员要直接利用设计师下发的MBD模型开展数控加工。

现在问题数控人员认为要直接利用设计模型,那么设计模型上所有标注的尺寸都必须是驱动尺寸(也就是建立特征时草绘标注的尺寸),不能是注释尺寸(通过选择模型上的边、面、点标注出来的尺寸)。但设计师认为建模草绘时主要考虑几何特征如何实现,模型建成后才会根据零件功能要求选择不同基准进行标注,草绘时根本不能保证草绘尺寸就是以后要标注的尺寸,不可能实现完全的驱动尺寸标注。不是驱动尺寸,数控人员就认为模型不符合要求,不接收。

现在两方一直难以达成一致,所以来咨询一下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或建议。咨询过一个卖数控仿真软件的,说这与数控加工软件有关,proe的数控软件必须是驱动尺寸,有些软件不管驱动还是注释尺寸都能加工。各位有遇到相同的情况吗?

网友A:
我还头次听说数控加工给三维还要标尺寸的。有没有搞错?我以前在在模具公司可没看人这么玩的。

网友(点评):
他们取中间值建模,而且那边模具基本出来后都要修模的,少部分做出来完全ok的。模具和你那可能有些区别。

网友B:
二维图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只看尺寸值大小就好了,不用管实际长度)
三维则是打假(是怎样就是怎样,别来虚假的尺寸,只看实际大小)
既然你们以前用二维图加工,说明你们是加工产品的。既然是加工产品还是以二维图为主的好,毕竟检验的拿着一台电脑去检验也不太实际。三维模型主要是模具设计和加工方面。所以你们还是以二维图为主的好。
对于PROE软件许久未用,已不知其术几何。UG里也能使用三维标注,但还是没有二维方便。

网友C:
在设计师与数控人员之间,缺少了一个MBD工艺技术环节。

楼主:
RE: 关于用于数控加工的三维标注模型

引用 网友A:
我还头次听说数控加工给三维还要标尺寸的。有没有搞错?我以前在在模具公司可没看人这么玩的。

请教一下,一个零件名义尺寸100,公差正负1,另一个模型尺寸100,公差0~+2,这两个模型建模时一样吗?数控加工时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RE: 关于用于数控加工的三维标注模型

引用 网友B:
二维图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只看尺寸值大小就好了,不用管实际长度)
三维则是打假(是怎样就是怎样,别来虚 ...

现在设计都是直接三维建模,最好后续工作都能基于设计模型开展,如果设计把模型转成二维图,工艺再把二维图转成数控模型,不但降低了效率,也大大增加了转换过程中出错的可能。

楼主:
RE: 关于用于数控加工的三维标注模型

引用 网友C:
在设计师与数控人员之间,缺少了一个MBD工艺技术环节。

确实如此,本身数控工艺能力就弱,MBD又是新概念,都是设计师直接和数控加工人员沟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本身数控工艺能力就弱,MBD又是新概念,都是设计师直接和数控加工人员沟通。

MBD技术的概念中包含有3D PMI。否则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MBD,而成了改版的或成了地区版本M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