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弯管的夹具夹不住,请各位大侠帮助!

楼主(2015-04-15):
我们加工铜材的弯管,卫浴用品,一般都会有一道工序为涨口或者缩口,如视频为我们制造的工装夹具,每次使用时都会发现夹具会被巨大的力量推起来,完全夹不住产品,每次都是夹具向上运动,有时候产品会被向后推动,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

楼主:
这个道序是要扩大这个管子的内孔直径,每次一冲进去,夹具就跳起来了,之前一款其他的产品也压不住,甚至产品跑出去了形腔

补充内容 (2015-4-17 18:03):
我们现在把夹具的形腔内部做成网格的,增加其摩擦力,阻止零件脱出。然后再增加一个油缸在跳起的那侧,并且增大了两个油缸的力量。

网友A:
夹到位是不是夹具的换向阀三位四通断电?不让它断电就行了,如果必须断电加装液控单向阀试试。

网友B:
请问横式和竖式用的是铝气缸?

网友:
你上面的气缸不够力啊

网友C:
还有你上面的缸中心不在下面模具的受力点啊

网友D:
上面的油缸小了,最好到位的时候要有把模具锁死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上面的缸中心不在下面模具的受力点啊

夹的位置和冲的位置一致,您认为应该受力点在哪里呢,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油缸小了,最好到位的时候要有把模具锁死的结构。

我也这么觉得,上面的力太小,给管子的阻力不够大,我们在夹具上做了网格,增加阻力,有点作用,关于锁紧机构,不知道大侠有没有更加详尽的做法

补充内容 (2015-4-17 18:11):
我们认为如果用自锁机构会不会影响生产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到位是不是夹具的换向阀三位四通断电?不让它断电就行了,如果必须断电加装液控单向阀试试。

不是,我还是感觉是上面的力不够大,大侠帮我想想是不是可以加个锁紧机构呢?,您有没有详尽的方案。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力不够大,只会出现打滑现象,不会出现夹具向上运动,用的D5-03不?夹具向上运动就是有微量内泄

网友(点评):
要是怀疑力不够大,增加油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横式和竖式用的是铝气缸?

一个是油缸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还是感觉是上面的力不够大,大侠帮我想想是不是可以加个锁紧机构呢?,您有没有详尽的方案。谢谢 ...

如何处理这个向上动的问题呢,加大力量》?

网友E:
个人有个想法,如果油缸夹紧力不够的话,是不是能把上面夹紧的油缸改成斜向夹紧,而向上的力通过死挡承受。

网友F:
发个视频看看吧,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G:
顶部缸压紧力量不够,而且压紧位置不在受力点吧?
卫浴,是做这些花洒、水龙头,还是配套的管?

网友H:
  你上面那个换成快速增压缸;气缸受力压缩气体收缩率太高,就算气缸力够大也会1跳跳的。

网友:
用的成型模?用双夹紧机构吧!

网友:
加一个自锁结构

网友:
加导柱或内定位试试

网友:
最好加一个自锁机构

网友I:
没看到楼主这机器是怎么涨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看到楼主这机器是怎么涨口的

右侧的冲头,冲过来,插进管子内孔,把它撑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上面那个换成快速增压缸;气缸受力压缩气体收缩率太高,就算气缸力够大也会1跳跳的。

我们用的是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个视频看看吧,方便大家分析

权限不够啊,就是左侧的夹住产品,右侧的冲头,冲进去,把内孔涨开。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把压点放到中间,因为产品大,没压的地方就会翘起

网友J:
力作用在了上下模具的结合面上,而没有作用在工件(管子)上。
说实话看了很久才有点模糊的明白是怎样工作的。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猜测:管子是薄壁件,又是铜的,本身夹起来就容易变形。所以加持所产生的摩擦力根本不能抵抗右侧冲头的冲力。
建议更改扩孔方案,要缓慢的扩孔,而不是“冲”。我知道搞液压的钳工,安装铜管的时候,有一个手动的扩孔机,就是螺纹传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增加夹持面积,减慢扩孔速度,手动扩孔机有一种是偏心顶尖

楼主:
引用 楼主:
权限不够啊,就是左侧的夹住产品,右侧的冲头,冲进去,把内孔涨开。

我们又加了一个油缸在另一侧。准备尝试一下,而且换了两个更大的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力作用在了上下模具的结合面上,而没有作用在工件(管子)上。
说实话看了很久才有点模糊的明白是怎样工作 ...

多谢!我们会考虑您的方案,我们现在把夹具的形腔内部做成网格的,增加其摩擦力,阻止零件脱出。然后再增加一个油缸在跳起的那侧,并且增大了两个油缸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看到楼主这机器是怎么涨口的

管子装夹在左侧的成型的模具里,右侧的冲头,冲进内孔里面,口就撑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有个想法,如果油缸夹紧力不够的话,是不是能把上面夹紧的油缸改成斜向夹紧,而向上的力通过死挡承受。

没太看懂,不过多谢您的集思广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到位是不是夹具的换向阀三位四通断电?不让它断电就行了,如果必须断电加装液控单向阀试试。

应该不是阀的问题而是力的作用点,大小的问题,谢谢您的集思广益,我也会考虑您的想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横式和竖式用的是铝气缸?

大侠这个和夹不住有什么关系吗,我们用的是油压 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部缸压紧力量不够,而且压紧位置不在受力点吧?
卫浴,是做这些花洒、水龙头,还是配套的管?

水龙头的,一种铜管弯成的。我们第一次做原来不做的

网友:
从六个自由度的角度去做受力分析,可能会有较好的结论。

网友:
看得不太清楚。
感觉结构不合理,你这结构就像目前市场上的很多自动化结构,好看,轻载、要求不高时倒没啥,关键时刻就完了。

压紧结构改成龙门式,刚性加强,固定螺栓加多试试

网友K:
加个自锁的算了,下压就锁住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大的试机验证

网友L:
模具动肯定是压紧力不够,增大压紧力即可。
如果是管子移动那就是摩擦力小,增大模具与管子的接触面积

网友M:
那个放管子的模具里段(管子较长段)不要做成半圆弧面沟槽,应做成垂直面沟槽,这样产生的分力会小些,不至于把模具冲开。

网友:
你哪里可以做铜弯管,复杂形状可以做吗,就是空间管,您是哪里的,可以QQ联系一下,我的qq330221874

楼主:
引用 网友L:
模具动肯定是压紧力不够,增大压紧力即可。
如果是管子移动那就是摩擦力小,增大模具与管子的接触面积

我们现在解决了,和您说的一样,我们把夹模内部做成网格状的增加摩擦力,增加了油缸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个放管子的模具里段(管子较长段)不要做成半圆弧面沟槽,应做成垂直面沟槽,这样产生的分力会小些,不至 ...

我们改的是把分型面放在过中心1mm处,这样和您说的类似。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个自锁的算了,下压就锁住

我们认为这样会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