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涂油设备 求助

楼主(2015-04-15):
请各位大侠们,给指点指点,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想法。
涂油要求控量,现产线上用的是人工涂油,工具毛刷,涂完油后,
弄的其他地方都是,比较脏。看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用海绵轮试试

网友(点评):
工件地方比较狭窄,无法用过大的。如上图,有弹簧的地方,最小的间隙单边才1到2mm左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海绵轮试试

就是海绵内孔涂油,套上去吗

网友B:
工业毛毡涂油就可以了,汽缸带动,加油不要过量,要精确控制,多少件后毛毡加一滴油补充消耗,定量点滴的配件很成熟的

网友C:
能不能整个浸入油里面再拿出来啊,要么像喷漆一样,工件旋转,喷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整个浸入油里面再拿出来啊,要么像喷漆一样,工件旋转,喷一层!

不行,只能给需要的部分涂油,属于局部涂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毛毡涂油就可以了,汽缸带动,加油不要过量,要精确控制,多少件后毛毡加一滴油补充消耗,定量点滴的配 ...

内孔只有4mm怎么用毛毡啊。毛毡有那么硬吗
不知大侠有有么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的

网友:
这个用GRACO的东西搞一下,从分配器后面接个细管子就行,量也可控的。

网友:
向楼上说的在细管上面钻孔的方案是可行的,前几天刚用过,不过记住孔不要太多(2-3个)孔径也不要太大(1-1.5mm),不然效果不太好。我们是用在钣金件冲压之前涂脱模剂。

楼主(2015-07-24):
这个设备,我们现在做出来。方案还在进行中,感谢各位的支持。等我弄出来以后,拍照给各位观赏。谢谢各位!!!!

楼主:
这个设备,我们现在还没做出来。方案还在进行中,感谢各位的支持。等我弄出来以后,拍照给各位观赏。谢谢各位!!!!

网友:
用标准的注油泵啊,加定量阀,再做一个注油工装。品牌有dopag,graco,abnox,EFD等等。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些品牌的供应商啊。

网友:
涂的是油还是脂,粘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试试用高压气体配合喷嘴喷射,

网友:
上面有行家,那些品牌都不错的,油或脂都可以

网友:
等大神回复

网友(2015-08-25):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我们现在还没做出来。方案还在进行中,感谢各位的支持。等我弄出来以后,拍照给各位观赏。谢谢各 ...

期待大侠的方法和视频。
打孔的话觉得不会很均匀、

网友:
什么时候弄出来啊,没消息啦

网友(2017-12-13):
请问下楼主,这个设备最后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