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升降旋转机构 的设计

楼主(2015-04-15):
小弟机械刚毕业,请问各位大哥一个问题:
     本机构主要实现的功能是将物料提升之后倒在料筒里,物料质量约为50kg,悬臂长1500mm。上升行程3000mm。
     小弟设计了两个方案,如图所示,分别是先直线导轨上升,上身动力为滚珠丝杠,使用液压马达驱动;在上升完成之后转动180°,也是液压马达驱动,液压马达放在另一端作为配重。但是这种方案怎样实现呢?
      第二种方案是先上升,再前进。
      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还有没有更加合理的方案,以及实现方案的结构,谢谢,

先上升,再旋转

先上升,再旋转

先上升,再直线前进

先上升,再直线前进

网友A:
设计先要明确工作环境。
物料何种状态?怎么装进料斗?
室内,室外?有粉尘污染否?
工作频率?定位精度?
上来就用直线导轨。滚珠丝杆,钱多得可以烧?

网友(点评):
哈哈,人家刚毕业,见的少,老师您就委婉一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先要明确工作环境。
物料何种状态?怎么装进料斗?
室内,室外?有粉尘污染否?

网友:
恩 老先生说的对

网友:
先生说的是,

网友B:
楼主机械毕业的怎么看你的图像拿word画的。。。

网友C:
感觉采用1500行程的气缸搭配滚子链做一个像叉车一样的机构成本比较低而且简单

网友:
看起来怎么像是碳粉桶翻转,然后硒鼓灌装。
我们会推荐客户使用真空输送,碳粉扬尘会很麻烦。

网友D:
3米多次的滚珠丝杆,你觉得你老板会同意吗??那得多大的成本啊???为嘛上升不用电机齿轮+齿条呢???至于旋转180度,方法很多,就看你的物料是什么,还有工作环境,

网友:
有必要用直线导轨吗?定位精度不高的话何必用直线导轨,感觉第二种比较好,相对第一种方案更节约空间,如果直臂能弯曲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先要明确工作环境。
物料何种状态?怎么装进料斗?
室内,室外?有粉尘污染否?

你好,工作环境不能通电,只能用液压,
物料为熔融状态的物质,室内,没有粉尘污染
不用考虑成本,只求本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械毕业的怎么看你的图像拿word画的。。。

恩,我们是用UG直接出二维图,但是由于保密原因,坚决不能再家用电脑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米多次的滚珠丝杆,你觉得你老板会同意吗??那得多大的成本啊???为嘛上升不用电机齿轮+齿条呢???至 ...

您好!谢谢,成本不用考虑,我老板会同意的,只要安全可靠,我想问问市面上3m长的中精度丝杠多少钱啊    我们不能用电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米多次的滚珠丝杆,你觉得你老板会同意吗??那得多大的成本啊???为嘛上升不用电机齿轮+齿条呢???至 ...

请问一下,你说的旋转的方法很多,请您告诉一下我,毕竟我刚毕业,见识比较少,另外,我们上班不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先要明确工作环境。
物料何种状态?怎么装进料斗?
室内,室外?有粉尘污染否?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我觉得需要明确使用环境条件,如果简单的话跟气缸链条也可达到了

网友(点评):
支持,不行就液压缸+链条~

网友:
可以立柱根部做个转盘式的。

网友:
不用电也可以,用你说的液压泵,或者油缸,气缸推齿条,带齿轮转也行,这只是个人愚见,因为不了解你的真实东西,所以不能给你满意答复

网友D: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你说的你们不能用电。那么你那个液压泵的油压是哪儿来的?

网友:
您好,我是做液压机械设备上的回转驱动装置的,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加我QQ2412431515.或打我电话15251575339.有朋友需要的话也可以帮我介绍介绍 。谢谢!

网友:
好像看一下大师们有什么方案啊,本人新手,自己也不很懂

网友:
建议你私底下找2楼大师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米多次的滚珠丝杆,你觉得你老板会同意吗??那得多大的成本啊???为嘛上升不用电机齿轮+齿条呢???至 ...

靠,还齿条呢,直接一个钢丝绳就行了

网友:
多连杆可以实现

网友(2017-12-23):
做一个大型的转角缸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用过没有,SMC里面叫旋转加紧缸

网友:
参考摇臂转钻床,嘎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你说的你们不能用电。那么你那个液压泵的油压是哪儿来的?

用手动泵,人踹的

网友D:
滚珠丝杆,先不说成本大不大,如果你速度快,这噪音估计都让人害怕,升降用钢丝声,转角度用汽缸

网友(2018-03-08):
引用 网友C:
感觉采用1500行程的气缸搭配滚子链做一个像叉车一样的机构成本比较低而且简单

1500的气缸便宜吗

网友:
楼主这样的设计成本确实高。想个成本低点的办法才行。

网友E(2018-05-26):
引用 网友D:
滚珠丝杆,先不说成本大不大,如果你速度快,这噪音估计都让人害怕,升降用钢丝声,转角度用汽缸

请问气缸如何使一个4米长1米宽的框架缓慢旋转180度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先要明确工作环境。
物料何种状态?怎么装进料斗?
室内,室外?有粉尘污染否?

老师,有没有90度转弯的皮带线模型,实在是想不出来唉

网友(2020-04-23):
引用 网友E:
请问气缸如何使一个4米长1米宽的框架缓慢旋转180度呢,请指教谢谢

气缸推动齿条,带动齿轮转动,速度通过齿轮比来降低

网友:
正解,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 ,不用电液压人工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