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加工工件端面纹路不均匀,原因何在

楼主(2015-04-16):
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车铜件和不锈钢件,车外圆内孔和斜度都好的,光洁度亮,纹路均匀。但车产品端面时,表面光洁度都好,就纹路不均匀,是什么原因呢?

我该从哪几个方向去找原因?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主轴推力轴承游隙大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数车,刚开始端面有花纹,过了段时间外圆也有了,叫厂家过来,说是刀塔的问题,拆下来返厂半个月,话费近万,耽误不少订单。回来后装上问题还存在,又说是主轴的问题,可订单不能耽误了,就让他们滚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轴推力轴承游隙大了,,,

间隙好的。

网友B:
x轴镶条检查一下,松紧除外,还要检查镶条大小头间隙。这个没问题,那就看看x轴的轴向间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轴镶条检查一下,松紧除外,还要检查镶条大小头间隙。这个没问题,那就看看x轴的轴向间隙了。

好的,谢谢,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x轴镶条检查一下,松紧除外,还要检查镶条大小头间隙。这个没问题,那就看看x轴的轴向间隙了。

机床是线轨的

网友:
猜测是刀塔问题和刀具长度有关。

网友(点评):
后来换了一把刀纹路就好了很多,但是车铝件又不行。 主要是两台机床,另外一台同样的刀具就可以车好。,

网友:
觉得是x轴镶条间隙没调好

网友C:
X轴镶条的问题,或者是主轴轴承的关系。

楼主(2015-06-29):
引用 网友C:
X轴镶条的问题,或者是主轴轴承的关系。

原先采用的是前面三套7015配对的轴承,后说是轴承钢性不够换成了前面4套配对的7015轴承。
线轨的机床,加工产品外径只有40mm、大。铜件,转速3000到4500都试过,进刀量20丝进。还是有细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