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载荷校核

楼主(2015-04-16):
昨晚喝了点小酒,睡得早了点,大概十点多入睡的吧。

我这人睡觉有个很不好的习惯,非得做着一件事情直到疲劳,才比较容易入睡,以前是看电视,电视一般是一直到天亮,有时候半夜醒来关掉。

现在基本上看着手机睡着了,或听着音乐啥的睡着了。因为这,老婆不知道说了我多少回了。

闲话不说了,说正事,凌晨3点多醒来了,睡不着,于是又倒弄手机,看资料。

看电机选型资料,看到径向载荷校核时,对于公式
Fr(径向载荷)=Md(传递力矩)*2000 *f2(传动部件系数) /d0  (节圆直径)
其中Md和实际使用有些疑惑,请教大侠们。

假如电机直连同步带轮,同步带张紧程度不一样,这个传递力矩不变吗?

网友:
这公式简化得很厉害啊。读了一遍,结果就是切向力乘传递系数。所以,大侠的考虑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同步带本身还有一个张紧力,又不能这么算了。

另,大侠少看点手机。对势力不好,特别是睡前、躺着的时候。晶状体处于半松弛和挤压状态(侧躺),时间长了容易变形。看书也不建议,但比看电子屏要好一些。我跟大侠也差不多,但睡前只能看书。看其他的一会儿就失眠了。哈哈。

网友(点评):
我猜大侠正在看书,也该睡觉了吧?国内的资料就是这样简化法,就算把书看透了,也半桶水都悬,国外的资料我英语基础又不太好,看懂挺费劲的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我在这里回复你,自然是在看论坛了。时间还早,一般10点以后才看书。之前是做第二天便当的时间。另外,大侠别多想,我说简化,是指公式直接简化形式了,不方便再阅读公式本意。

网友(点评):
多说点,个人认为这个公式比较特定化。只针对电机轴直接带负载的稳定输出情况。看d0,应该是指小齿轮节圆直径或者连轴器平均直径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没搞清楚怎么来的,就不能完全理解 ,真正玩精确或复杂的时候就搞不下去了。

网友:
传动件不打滑传递量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m_e
受教了,在学校只见过齿轮传动,见识少了点嘿
你装过电机吗?比如你电机直连同步带,不拉紧,电机很轻松转,你把调节螺栓顶但到你用内六角扳手拧不动时,你电机还能轻松的转吗?

网友:
看来有这个毛病的,不止我一个人啊。

网友(点评):
前辈,握个爪,?哈哈…

网友:
不同的带拉紧力,能够传递的力矩是不一样的。
拉紧越大,能传递力矩越大。
我想就是这样吧,我是菜鸟,请三思

网友:
同步带与张紧没关系吧,它不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