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SECCN5怎样焊接?

楼主(2015-04-16):
无论点焊还是三角焊都不牢固,为什么?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锌层中的锌影响焊缝溶透,施焊处把锌层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锌层中的锌影响焊缝溶透,施焊处把锌层打掉!

如果打掉锌层,就起不到防腐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打掉锌层,就起不到防腐效果

即使不打,焊接处焊后也没防腐效果,为何不普板焊后电镀?

网友(点评):
赞同焊接后再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