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化退火去应力吗?

楼主(2015-04-16):
直径17mm的圆棒,90度成型后,客户投诉有裂纹

产品#20钢,成型后有一道退火,用来去应力,温度720~750,时长10小时

感觉这个温度是球化退火的温度?能到达去应力的作用吗?

网友:
1。这温度不上不下的,既不是完全退火又不是去应力退火。倒像是加热到半奥氏体区重新结晶了一次。看你怎么冷却的了。冷却温度控制不好,进了上贝氏体都是事儿。
2。球化退火特指共析钢和过共析钢,温度一般低于700。
3。有裂纹,你这么说很难讲啥原因了。要具体看你的热处理工艺。不排除工艺问题导致的粗大晶粒冷却时开裂。

网友(点评):
大侠热处理杠杠的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称赞,不过我也就是个学徒。真玩,我差得远。

网友(点评):
真的值得学习,大侠还是熟悉得很

网友:
不会热处理就帮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