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程序怎么控制电比例溢流阀?

楼主(2015-04-16):
现在做个程序需要控制电比例溢流阀,它与压力传感器联动,怎么理解这个得控制方式呢?请大家帮帮忙啊!没用过电比例溢流阀啊!!!

网友A:
根据输入的压力信号,通过计算输出信号到比例阀。

网友B:
用过电气比例阀,那个有个变送器的,可以将压力信号转化成电压型号或者是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输入的压力信号,通过计算输出信号到比例阀。

恩恩,您说的意思就是给压力信号到PLC,模拟量输出给比例阀是吧?怎么做成自动调节呢?听说程序可以做成函数控制的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电气比例阀,那个有个变送器的,可以将压力信号转化成电压型号或者是电流信号

恩恩,您说的意思就是给压力信号到PLC,模拟量输出给比例阀是吧?怎么做成自动调节呢?听说程序可以做成函数控制的是么?

网友B:
压力信号到变送器,变送器再到PLC的232还是什么模块,具体是电气工程师弄的,我只知道大概的流程

网友(点评):
说错了,之前用的是两套东西,一个是压力传感器,一个是电气比例阀,压力信号通过变送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传输到PLC,PLC再根据信号输出相应的模拟信号到电气比例阀的变送器,最终电气比例阀的变送器控制电气比例阀

网友B:
这个你问厂家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信号到变送器,变送器再到PLC的232还是什么模块,具体是电气工程师弄的,我只知道大概的流程

哦哦,这个问我明白了!我还是想问问具体程序该从什么方向入手呢?怎么做才是完善的没有太多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问厂家最保险

恩恩,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