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禽脚环上打商标,采用什么工艺和设备

楼主(2015-04-16):
各位工程师好,小弟来是给养殖户加工铝材质家禽脚环的。本来养殖户只是让我提供没打商标的脚环,后来要求我提供打好商标的脚环。但是小弟只懂中压模具,我现在生产的铝脚环是用冲压机模具下料的,不太懂自动设备类型。

所以来社区求助,请指点一下,我应该使用什么工艺方法或者设备在脚环上打商标?养殖户要求我每天供应十万个脚环。

商家要求不能用激光打标必须是想图中那样的效果

商家要求不能用激光打标必须是想图中那样的效果

网友A:
每天10W,生意不错。图上那个字好像是刻上去的,有这样的刻字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10W,生意不错。图上那个字好像是刻上去的,有这样的刻字机的

字体不是刻上去的,效果跟冲压机模具冲压差不多

网友:
电火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吧,不过速度好像没那么快啊~

网友:
  激光打印。

楼主:
脚环的原材料是6米长的铝型材我使用冲压模具切开的,当地有个老师傅建议我做个设备滚压,请问合不合适?

网友(点评):
滚压效率高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

网友:
商家不同意激光雕刻的原因是什么?LZ知道吗?

网友(点评):
激光打标,太容易,和没有防伪是一样的

网友:
环是铝的,楼主看看气动打标机。自己搞一个嘛。

网友:
模具上刻字就可以啊?难道不行?

网友:
每天十万个的话还是觉得用滚压好,能保证效率,而且设备成本也不大

网友:
这是出售成品时用的还是养殖时用的,带上防丢顺带打广告?

网友:
气动打标机 试试

网友:
@全家健康

可以提供一张字体的正面图吗?最好清晰一点的

不能用激光,是防伪需求,激光打标太容易

网友B:
楼主用模具切断后,断面光滑吗?还需要加工吧

网友:
用滚花的方式,做一个模子,外圆与零件外圆相等,旋转速度相等,就能够直接印上去!以前我们就是这么干的,挺好的!

网友:
用滚轮滚出来的,滚轮表面刻有字样

网友:
刻字机也有不抬笔的,不过效率肯定是滚压的高

网友:
做一个模具进行滚压,效率高,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模具切断后,断面光滑吗?还需要加工吧

不需要

网友(点评):
是圆管直接切断的吗?

楼主:
看来还是选择滚压好,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首选滚压

网友:
中间一根心棒,串一串,然后两个半圆模挤压

网友:
像滚花一样滚上去

网友:
每天10W,只有滚压

网友:
数量多用冲最高,铝比较软,可以联系我试试

网友:
滚压最靠谱,10w日产量。激光雕刻,都不靠谱啊。

网友C:
只是打商标?
另外有序例标号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打商标?
另外有序例标号要求吗?

只是打中文商标字体是凹的,没其他要求,前辈请指点。

网友(点评):
零件是无缝圆环,是管料裁断的吗?

网友(点评):
这种应该是半开环的吧,再由专门的工具在套上去之后压紧成一个环,之前在鄱阳湖旅游的时候看过候鸟站用这种铝环来固定在候鸟的脚上做标记用的,当时好奇就问了下。估计他这种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每天10W的需求量,这得多么大型的养殖场啊

网友:
每一个编码都一样的话滚压确实合适,要是序列号递增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是打中文商标字体是凹的,没其他要求,前辈请指点。

伏枥老师这个原材料是无缝铝型材切成环的。

网友:
是否可以用钳工打字的那种方法,找些钢字,想办法环形固定,然后将工件套钢棍上放中间,冲一下就可以了,钢字可以换,打什么字换下钢字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连续滚花

网友:
字模腐蚀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伏枥老师这个原材料是无缝铝型材切成环的。

切断用的什么设备?
如果空间够,在切断前加个辅助机构把商标滚压上去最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断用的什么设备?
如果空间够,在切断前加个辅助机构把商标滚压上去最合适了。

赞同, 顶一下

网友:
滚压,跟圆孤模具冲压有什么区别。冲压效率不是更些?

网友(点评):
圆弧冲压不对中,只能在有限弧度内凑乎。圆弧度数大是不能冲压的。

网友(点评):
嗯,老前辈说的是。如果要求高的话还是用滚压出来的效果好。如果圆弧度不够可以做成多片嘛,不知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点评):
牙龈机构就复杂,效率也没有了。

网友(点评):
唉,压印成了牙龈。

网友D:
用滚压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E:
这个商标环允许中间有断缝吗?
如果允许有断缝,可以用铝条生产,不用无缝铝型材切割了
用一个大滚轮做模子,沿周刻上字,压在铝条上滚一圈,印上字,切断铝条,再卷起来,
不知道那个方法效率高,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滚压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了

做成压印切断一体自动机床才好哦。

网友:
大家说的都好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用激光干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商标环允许中间有断缝吗?
如果允许有断缝,可以用铝条生产,不用无缝铝型材切割了
用一个大滚轮做模 ...

这样应该会有压印,不如圆管切断外观好!

网友:
滚压+切断  二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