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销孔怎么配作

楼主(2015-04-16):
没在现场干过,圆锥销孔怎么配作?知道的一步步详细描述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A:
圆锥销一般时用在两个可拆开的零件间的,起定位作用。比如剖分式减速机箱体、轴承座等等。圆锥销孔的配作要求,是指将两个需要连接的零件,紧固好后再钻绞该孔,而不是与圆锥销配作,这样加工的目的一是保证两个销孔的中心距相同,二是保证每个销孔在结合面处直径相同,也就是在圆锥销打入后,销与孔之间不存在配合间隙,以保证装配精度。

网友(点评):
正解,,,,,分型销可以吧上孔搞大点

网友:
先打底孔,然后用椎铰刀铰孔,然后下销

网友(点评):
标准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锥销一般时用在两个可拆开的零件间的,起定位作用。比如剖分式减速机箱体、轴承座等等。圆锥销孔的配作要 ...

分型销?没听过?望讲解一二!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A和B ,两个零件需要使用Ø10的定位销
机加工:机加工A件时加工处一个Ø8(或者Ø6的底孔),B件不做任何处理
装配:调整好精度,安装好A和B后,对锁A和B之间的螺栓达到需要的预紧力的力矩,以A件上的Ø8底孔,在B上加工底孔,然后扩孔,然后铰孔,然后拍销子

也有在机加工阶段A件不加工底孔,在装配完成后,一起钻孔,扩孔,铰孔,拍销子。。。我是没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