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求轨迹

楼主(2015-04-16):
如图,杆子E(弧形杆)可绕O 点转动,滑块A可在E上滑动。滑块B可在机架的滑道D上滑动,轨道D为多段圆弧连接而成,杆C分别同滑块A,B铰接。那么当杆E绕0点逆时针转过10度时,杆C的位置在哪里?也即滑块A的位置如何确定?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5-4-17 07:52):

这个装置只是个手动装置,对于运动速度没什么要求,是别人的东西,是一个在用的产品,我只是拿过来分析一下,看看位置情况,因此不用解析法来求轨迹,用作图法就行。

网友:
可以把这个草图直接放到三维软件里面模拟就可以了。
因为图片上没有尺寸,所以没法帮你做
不过我有个猜测:答案应该不唯一。有可能有两三种或无数种。因为只要可以在弧形杆E和导轨D之间找到间距为C杆长度的两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传个图让大家帮你做下

网友A:
你这是假设的B不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假设的B不动么

B也要运动的,沿轨道D运动

网友:
好像挺好玩的

网友:
如果你B也动的话,像是1个方程2个未知数无解

网友:
要有速度参数吧,比如杆E的转速,两个滑块的移动速度.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突然想起上学那会的选项D,条件不足,无法确定,哈哈

楼主:
这个装置只是个手动装置,对于运动速度没什么要求,是别人的东西,是一个在用的产品,我只是拿过来分析一下,看看位置情况,因此不用解析法来求轨迹,用作图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