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件表面覆盖什么材料可以有效去除焊渣?

楼主(2015-04-16):
现在有个铝件托盘,上面放待焊接的工件;焊接之后铝托盘上的焊渣难以清理。

求教铝托盘上面覆盖什么材料的板子可以有效去除焊渣。

网友A:
是什么焊件呢?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焊件呢?什么材料的?

焊接就是普通的冷轧钢板,圆筒状的

网友:
知道了  是二保焊。

网友A:
家里有用不粘锅的,那种材料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用不粘锅的,那种材料怎么样?

现在想要差不多4mm左右的板子,就是不知道选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要差不多4mm左右的板子,就是不知道选什么材料

不粘锅的好像是涂层,好像叫什么铁氟龙的

网友:
找个石棉就好了,耐高温不让焊渣粘在铝上就可以了

网友:
多涂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