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床身加工,主流工艺如何,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5-04-16):
各位大侠,请问现在机床床身所采用的主流加工工艺,加工材料有哪些?各自有什么特点和适用场合?磨床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及工艺的?恳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铸造的,不要谢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86790/2586790.htm

网友A:
磨床床身一般都是铸造的,经过时效处理后再进行加工

网友:
现在都是铸造啊,经过时效处理

网友B:
铸造啊,加工要用五面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床床身一般都是铸造的,经过时效处理后再进行加工

请问国内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厂家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国内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厂家是?

设备厂的要求都差不多,得看铸造厂和加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造啊,加工要用五面加工中心

请问国内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厂家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厂的要求都差不多,得看铸造厂和加工厂

那铸造厂是哪家比较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铸造厂是哪家比较强

做光机的都可以,什么台正啊,引缘啊  都还可以

网友C:
一般是用砂型铸造做出来,因为床身都比较大,然后是人工时效处理,表面一般进行再加工,如果是要求不高,就是人工用砂纸磨的,如果要求高的话,就要用加工中心加工了,一般要龙门式,或者龙门铣床。

网友:
一般都是铸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砂型铸造做出来,因为床身都比较大,然后是人工时效处理,表面一般进行再加工,如果是要求不高,就 ...

请问厂家有哪几家比较强?

网友(2017-02-17):
床身材料HT250。铸造-自然时效处理(当然越长越好,但是一般不做)+龙门组合铣粗铣底面+龙门组合粗铣铣其他面+时效处理(48小时以上)+龙门组合铣半精铣+精铣+导轨淬火+导轨粗磨+导轨半精磨+导轨精磨+喷漆